开始用手动模式飞行.

楼主(2015-08-02):
求几位在广州新塘的朋友一起飞啊

网友:
吧里藏高手啊 飞的真不赖 很稳的说。

网友A:
炸出来的技术吗?   我还不敢看屏玩,但目视飞行比FPV更难判定方向,尤其对头飞

网友B:
LZ换手动后和原来自稳飞对比有何感想没有?操纵手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换手动后和原来自稳飞对比有何感想没有?操纵手感上

换手动后感觉更爽,但刚刚开始练得过程比较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出来的技术吗?   我还不敢看屏玩,但目视飞行比FPV更难判定方向,尤其对头飞

炸是一定的,尤其刚刚开始的时候,多上模拟器练吧,虽然还是有好多不同的地方但确实有帮助.

网友:
飞的真牛比啊。。。

网友C:
手动好飞,比自稳抗风好,自从飞了一次手动模式,现在自稳都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动好飞,比自稳抗风好,自从飞了一次手动模式,现在自稳都取消了

突然想到 如果手动 风大的情况下会不会就不像自稳那样点头了 我感觉自稳点头就是因为风吹→矫正 不断对抗的后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 如果手动 风大的情况下会不会就不像自稳那样点头了 我感觉自稳点头就是因为风吹→矫正 不断对抗 ...

手动也会点头,但是调好了PID就不点,不管手动还是自稳,只是对遥控的反馈情况不同,飞机在某一个姿态下还是会保持固定角度,当受到外力时也会抗拒,形成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 如果手动 风大的情况下会不会就不像自稳那样点头了 我感觉自稳点头就是因为风吹→矫正 不断对抗 ...

肯定的,手动稳很多,特别是风大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动也会点头,但是调好了PID就不点,不管手动还是自稳,只是对遥控的反馈情况不同,飞机在某一个姿态下 ...

也是 忘记了手动也是要保持姿态的   那比自稳是不是应该好一点呢?  我前天试飞了一次QAV280  风有点大 那头点的我心都凉了  最后还惨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