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南穿越机naze32飞控首次试飞完美教上作业

楼主(2015-08-03):
飞控买了近20天了 一直在折腾电调BL程序问题 先后尝试了DYS30A  厂家送测的BL20A   蜻蜓电调30A/20A 多多少少都有问题都不理想 可能是我的cobra2206 2100KV电机比较挑吧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最后决定还是上乐天20A 刷了BL程序 设置中进角 开启刹车测试后效果满意 发热正常理想 看来还是乐天20A靠谱 虽然牺牲了重量和空间 但是对于喜欢暴力的人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 空间和重量都可以忽略一下 目的就是为了暴力爽飞 以下是我的配置  义乌-迦南
14SG遥控器
QAV280机架
naze32飞控(不带气压版本 PPM连接)
乐天20A (刷BL程序)
电机cobra2206 2100KV(飞控第2算法 搭配5045桨)
5V 12V稳压模块各一个
欧姆威500MW图传
索尼4140+673摄像头(夜视效果相当不错)
三合一BB响
naze32专用LED灯板带蜂鸣器
普通蘑菇天线(性能堪比肥鲨)
以下是晚上测试试飞的视频 第一次试飞成功 感觉相当的不错 操控比CC3D顺滑灵敏精准到位 一个字爽 翻滚特别干脆不掉高动作迅速 非常满意达到今晚预期效果 后来是一块电池比一块电池飞的顺手翻的顺手
naze32悬停测试视频 5寸桨 非常的稳 稳的可以脱控 手动模式

naze32专用LED带蜂鸣器灯板演示视频

下面是今天晚上的试飞视频飞的一般般请了解 还不熟悉第一次玩这个飞控 争取以后教上更完美的作业 白天太热所以晚上飞也请理解 鹰眼2未设置好好像有点曝光过度吧我也不懂请君观赏

有不对不足之处请大神高手们指正 本人愿意虚心请教交流  义乌-迦南

naze32安装图侧面

naze32安装图侧面

naze32安装图正面

naze32安装图正面

完成总装的靓照

完成总装的靓照

naze32专用的LED带蜂鸣器灯板安装位置

naze32专用的LED带蜂鸣器灯板安装位置

naze32 PID设置分享

naze32 PID设置分享

网友A:
电调刹车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刹车是什么效果

自己百度一下我也一下解释不清楚

网友B:
naze32飞控参数,难不难调?

网友C:
史提分周說 :多膠魚

网友D:
不错,用这个来参考装naze32,这星期终于可以开工

网友D:
你是接了一个降压板然后再接到分电板上了吧

网友E:
多轴为什么开启刹车,以前我们玩攀爬车都是设置带拖刹,多轴带刹车不好吧,用5寸桨你试试cobra2204 2300KV 应该还要暴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轴为什么开启刹车,以前我们玩攀爬车都是设置带拖刹,多轴带刹车不好吧,用5寸桨你试试cobra2204 2300KV  ...

肯定有用,我已经看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百度一下我也一下解释不清楚

飞这么猛,接收曲线怎么设置的?

网友G:
,我也准备用用50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e32飞控参数,难不难调?

会了就简单说明调参软件都一样  不会就很难我也摸索的很长时间现在才懂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史提分周說 :多膠魚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用这个来参考装naze32,这星期终于可以开工

嗯嗯。装好调试好可以爽飞  不过CC3D先练好在上naze32  什么都需要基础的基本功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接了一个降压板然后再接到分电板上了吧

你顺序搞错了 分电板一个  5v 12V降压稳压模块各一个    稳压模块输入端都是接着分电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为什么开启刹车,以前我们玩攀爬车都是设置带拖刹,多轴带刹车不好吧,用5寸桨你试试cobra2204 2300KV  ...

你2204 2300KV   我2206 2100KV 都是5寸你说那个会暴力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准备用用5045

嗯 。5寸确实稳就是力比6寸小太多  如果6寸也这么稳那要更刺激 速度更加哦哦叫了 飞起来更爽 还是喜欢6寸的感觉因为飞惯了6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有用,我已经看懂了

理解能力蛮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这么猛,接收曲线怎么设置的?

曲线都是飞控默认的 好像也没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都是飞控默认的 好像也没怎么调

太狠了

楼主:
习惯就是一样 我CC3D从来不调曲线的 飞固定翼也是一样全手动

网友H:
CC3D也做的到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也做的到这样子......

CC3D没有这么顺滑而已  翻滚圈子较大不干脆  acro+手动模式不错的  CC3D操控比较生硬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2204 2300KV   我2206 2100KV 都是5寸你说那个会暴力一些

2300kv更加暴力,kv高,转速高,对于5寸桨2204动力完全够,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2204 2300KV   我2206 2100KV 都是5寸你说那个会暴力一些

如果是6寸桨,绝对是2206暴力,如果是5寸桨,kv高的暴力,不是电机大就暴力,要看怎么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00kv更加暴力,kv高,转速高,对于5寸桨2204动力完全够,你试试就知道

我举得没有任何优势  2206本事转速就要快很多了 KV也不低2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6寸桨,绝对是2206暴力,如果是5寸桨,kv高的暴力,不是电机大就暴力,要看怎么搭配

学习了学习了  老外也是2206 2100KV加5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举得没有任何优势  2206本事转速就要快很多了 KV也不低2100

你不要觉得怎么样,实际用下就知道了,5寸桨对扭力不是要求很大,对转速要求高,2204 2300KV  4S 14.8V  是34040转,2206 2100KV 等于31080转,你说哪个转速高

网友I:
减震球用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觉得怎么样,实际用下就知道了,5寸桨对扭力不是要求很大,对转速要求高,2204 2300KV  4S 14.8V   ...

你这样说起来确实是2300KV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减震球用上了啊

尽可能的减少机架的震动传递给飞控

网友H:
引用 楼主:
CC3D没有这么顺滑而已  翻滚圈子较大不干脆  acro+手动模式不错的  CC3D操控比较生硬

不会的,我2米高度翻可以做到圈子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也做的到这样子......

是可以做到  但是速度快CC3D很难做到顺滑和操控的这么精准  我自己CC3D也有都是飞的4S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支持与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的,我2米高度翻可以做到圈子很小。。。。。

还是圈的  没有naze32这么干脆和迅速  感觉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