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0刷了SUV的3.5.3固件后有关问题

楼主(2015-08-03):
请问D10刷了SUV的3.5.3固件一个问题,油门设置:舵量100%比例100%;舵量150%比例150%这两者有何区别?

网友A:
貌似比例是在舵量范围内做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比例是在舵量范围内做调整的。

有点感觉到了

网友B:
舵量是指比例100%时的输出,但是对于D10原装devo系列接收机来说
最低输出限制在1000ms,因此小于-100%的舵量,在接收机上会被处理为-100%。
典型例子在DEVO10,RX1002接收机接APM飞控:
油门失控保护900ms不可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是指比例100%时的输出,但是对于D10原装devo系列接收机来说
最低输出限制在1000ms,因此小于-100% ...

谢谢,又多了点感觉,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这样说吧,舵量150%比例150%与舵量150比例100%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又多了点感觉,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这样说吧,舵量150%比例150%与舵量150比例100%有何区别?

舵量X比例=实际舵量,这样能看懂吗?
实际上超出100的舵量,每种接收机出来都不一致,不是线性关系。
实在纠结的话,接个舵机,安个指针盘,自己试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X比例=实际舵量,这样能看懂吗?
实际上超出100的舵量,每种接收机出来都不一致,不是线性关系。
...

谢谢你认真耐心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