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冲浪者飞机 试飞失败~~~~~~~~~~~~~·

楼主(2015-08-03):
油动冲浪者飞机 试飞失败~~~~~~~~~~~~~·

楼主:
飞机拿手了 倒来倒去的怎么折磨发动机都正常工作 一抛飞3秒就熄火 什么问题!? New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拿手了 倒来倒去的怎么折磨发动机都正常工作 一抛飞3秒就熄火 什么问题!? New

人,充当了地线?

网友:
我甲醇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在地面的时候就应该试试 抬头 低头 以及晃几下看看情况,是不是熄火,然后再起飞

网友:
贫油。
运动时桨的迎角减小,发动机转速会增大,油耗增大,导致贫油熄火。当然,前提是油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的时候就应该试试 抬头 低头 以及晃几下看看情况,是不是熄火,然后再起飞

都正常   不熄火!!!!!!!!!!!!!!!!!!!!!!!!!!!!

网友:
开一点油针

楼主:
周末接着试飞。。。。。。。。。。。。。。。。。。。。。

网友:
在飞机抛出去那一下油箱里的重锤离开油面了!
  有可能化油器没吸到油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