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九想在f450上装视频,但是不会,请教大神

楼主(2015-08-03):
本人现用天九发射机,有个七寸屏,f450机架,想上视频直播,但是不知道该买些什么

用天九不用改装吧,在贴吧好像看见过有些大神拆了后面又装了根天线,
希望大神们教我一下。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AV,再买个图传,一个装飞机上-发射,一个装遥控器上-接受---有卖支架的(装3脚架也行)。。

网友:
到航拍区潜水

网友A:
@买个5.8G图传(发射:三叶      接受:4叶)      700线摄像头   天九2.4G控对 5.8G图传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5.8G图传(发射:三叶      接受:4叶)      700线摄像头   天九2.4G控对 5.8G图传影响不大,

感谢大神

网友B:
这看来是个问题,必须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来是个问题,必须是个问题!

大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