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使用FrSky的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5-08-03):
关于14sg使用FrSky的接收机问题,我使用2个tfr6的接收机在两架固定翼上,居然1通道上控制副翼是不一样,1个正常1个要反转。这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舵机一样吗?舵机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不同的飞机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用Y线的一架飞机,只好调整舵机的安装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一样吗?舵机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不同的飞机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用Y线的一架飞机,只好调整舵机的 ...

舵机是一样,2架固定翼也是一样都是泉速的塞斯纳,纳闷的是这2个同款接收器接线后,副翼运作就是刚好相反的

网友B:
这个肯定和接收机无关的~~~接收机只是信号接收 指令是你遥控器发的 ,建议 看下你通道设置~~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可以在遥控器里进行通道反向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和接收机无关的~~~接收机只是信号接收 指令是你遥控器发的 ,建议 看下你通道设置~~

这个我明白啊,可是为什么2个接收机对频后,通道设置是一样,就是1通道会相反而纳闷。无法理解。虽然通道调整后可以使用。就是不明白为啥会这样。

网友:
舵机臂安装方向不同,也能造成舵面转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