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原理有误区还是粗枝大叶?测试中舵机也有危险!

楼主(2015-08-03):
在调试过程怎样防止损坏舵机?昨天在调试“支努干”电路时损坏了一个舵机,当时的情况时把混控器接到副翼舵机上,舵机马上就有反应,不是通常那种上电的反应,而是迅速达到最大偏转角度,让十字盘呈现向一侧倾斜,这与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原来设想将方向信号弹叠加左右两个舵机中的一个,可以让十字盘向又叠加信号的一侧倾斜,这样前后两个旋翼就可实现方向差动控制,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信号进入左或右两个舵机的时候,信号叠架竟然让其偏转角度增大不少,大到能让其不复位的程度,还不断听到舵机里面吱吱叫的声音,前后两次,其中一个舵机就不吃食了,这让本贴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网上对舵机的工作原理说明,这个信号叠加就是混控,混控没有问题,怎么加了个混控器就不行了?而且再也不转了!在测试中没有接错线路,但舵机坏掉,这让人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原理有误区还是粗枝大叶?舵机通电打死竟然不立即切电保护舵机,眼睁睁看其烧毁?

网友:
成天装得像个技术宅一样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B:
是多普勒学术不精还是卡普格拉医术不湛?

楼主:
舵机所谓的混控就是电压调节?是在行程之内进行,相互抵消或叠加,但有范围约束,这次就不是这样了,一加进混控器就一头高主抬起,竟然到了把自己弊端死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多普勒学术不精还是卡普格拉医术不湛?

呵呵,你的学术很精,这一点感觉得出来,你就来解释一下为嘛会有信号让其冲破天?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5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129395899这个楼主的电话,新疆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欢迎全国各地魔友交流,欢迎本地魔友指导(本地的注意 ...

呵呵,你这样做已经在违法活动了,在本贴还没有从事KB事件之件,告你一个相关的罪名你是跑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样做已经在违法活动了,在本贴还没有从事KB事件之件,告你一个相关的罪名你是跑不了的!

你告我什么?_?电话号码你自己公布在网上的,我也没说你kb啊,我是提醒论坛魔友,你真可爱,你以为我厦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告我什么?_?电话号码你自己公布在网上的,我也没说你kb啊,我是提醒论坛魔友,你真可爱,你以为我厦大 ...

有间谍趋向如果被KB分子用模型干了坏事,那教它技术的人也要被追责----------------------------你这不是损害他人信誉?前面就说过,别形而上学,这不光是对别人,也要对自己!本贴也没说就是电话号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间谍趋向如果被KB分子用模型干了坏事,那教它技术的人也要被追责---------------------------- ...

我说了你kb分子?说了你间谍?你拿着电影票就对号入座啊!你太敏感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间谍趋向如果被KB分子用模型干了坏事,那教它技术的人也要被追责---------------------------- ...

我说了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间谍趋向如果被KB分子用模型干了坏事,那教它技术的人也要被追责---------------------------- ...

会正常说话了?一天到晚装什么,那些回你帖子讨论技术的都是老实人,你用别人的好心娱乐自己,对你这号的就直接问候你bbmm

楼主:
判断有无违法现象的不会形而上学!你还是悠然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正常说话了?一天到晚装什么,那些回你帖子讨论技术的都是老实人,你用别人的好心娱乐自己,对你这号的 ...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人想得到娱乐自己乐子是打错了算盘,对你这号的就直接问候你bb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 ...

哟,你还技术呢,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你的,没有自知之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 ...

就看看这个贴子的前几楼,我都笑晕了,我是没技术,你和我比比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 ...

我还就伤害你,怎么了,你说你每天惹这么多人喷你是不是你爽,你bbmm知道你这么变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 ...

连句中国话都说不利索,你外国人抱养的弃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理有误区还是粗枝大叶?舵机通电打死竟然不立即切电保护舵机,眼睁睁看其烧毁?

是这样的,接好线后,出现的情况是低头,因此倒换了一下混控器的插头,这下子就叠加成正的了,舵机一死倒底,赶紧断电,这个T插又不好拔,赶紧再回来拔混控器,人的反应总没有电快。电就一直是通的,在倒换时也没断电,如果是刚一插电就出现则会立既断电,而这时就有些麻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不看你这个汪!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后边汪什么?,回帖子的都是讨论技术的但你例外啊,你用损害别 ...

和你讨论技术?阿呸,连tm驱动都不会装,连tm主轴都分不清,连tm舵机测试仪都不会用,连tm控的通道都不会映射,连tm中国话都说不清楚,你还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句中国话都说不利索,你外国人抱养的弃婴吧

你再没有可扯的蛋了吧?

网友D:
楼主不要语无伦次好不好,一个恶心的问题用这种恶心的用词看着不只是恶心叠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再没有可扯的蛋了吧?

我扯了蛋吗?谁不会装驱动,谁分不清主轴,谁中国话说不清楚,你还是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扯了蛋吗?谁不会装驱动,谁分不清主轴,谁中国话说不清楚,你还是我?

消消气,别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讨论技术?阿呸,连tm驱动都不会装,连tm主轴都分不清,连tm舵机测试仪都不会用,连tm控的通道都不会 ...

你TM赶紧去洗洗嘴吧,满嘴SN有什么好扯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语无伦次好不好,一个恶心的问题用这种恶心的用词看着不只是恶心叠加

呵呵,你的心眼不公正,难免有这种感觉,可以理解!

楼主:
混控器的信号叠加在舵机上导致行程过大损坏,难道说没有人碰到过?如果是叠加呈现减法,则出现的结果不是想要的,这相当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TM赶紧去洗洗嘴吧,满嘴SN有什么好扯蛋的?

哈哈哈说不赢就开始扯蛋了,我要是和你一样连驱动都不会装,我就买一块豆腐,一头撞死,免得丢人

网友:
语言简洁干练,一语中的,不要冗余,没营养的话不如不写,小学生都懂得道理,发个帖还扯的跟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一看标题都不知道说的什么,正文更是懒得看,说的越多,暴露的越多

网友F:
说到底根本不是模友与你为敌,而是你与模友为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到底根本不是模友与你为敌,而是你与模友为敌

坐等被喷,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的学术很精,这一点感觉得出来,你就来解释一下为嘛会有信号让其冲破天?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
楼主应该言简意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坐等被喷,哈哈。

哈哈,都等好久啦~~~

网友:
LZSB 这就叫简洁

网友:
是傻逼还是孔乙己?  茴香豆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