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魔友看过来,算不算个问题

楼主(2015-08-03):
本人最近一直折腾CC3D,至今无果。能用的地面站软件都用了,默认参数或copy别人PID均试过,遥控微调亦无效。。。
先给跪了

旋旋旋!!!

旋旋旋!!!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不对吧。。

网友B:
这。。。好奇葩。给油然后自旋???不懂帮顶

网友:
电机接反了

网友:
检查电机方向和桨的正反

网友:
卧槽 自旋飞机  特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奇葩。给油然后自旋???不懂帮顶

有无可能是机架、飞控、电调本身问题?硬伤

网友C:
你这自选一准是转向错误...你拍张照片放上来就明了了

网友:
不是桨反了,就是电机转向反了吧,看你接在飞控上的线?

网友:
上静态照片看看

网友:
好有意思

网友:
上静态图  别说低级错误不会犯  往往就是低级错误(自认为这么低级的的问题不会发生)
  一般 来说 这种 自旋就是 电机或者桨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逆时针;2,4顺时针,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不会有的

左上电机顺时针,右上电机逆时针,左下电机逆时针,右下电机顺时针。 (不同的飞控,定义的1、2、3、4号电机位是不同的。)

看了楼主的图,我也感觉是至少其中一只电机转向反了。

楼主:
这里真是高手云集,稍一点拨,让我恍然大悟。从接线开始从头检查了一遍,@hifun大神是对的,CC3D控制1&3顺时针,2&4逆时针,我弄反了或飞控安装位不匹配。。。
事实证明,@午夜里的星空说的很有道理,我越来越觉得愈不寻常的问题,愈是低价错误引起。耐心稍不足,就没法前进,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网友D:
我昨天也是这个问题,更新固件后,复位清零,加速度一校准,立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是这个问题,更新固件后,复位清零,加速度一校准,立马好了!

是CC3D吗?更新加速度解除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自选一准是转向错误...你拍张照片放上来就明了了

飞控需要安装在机架板子正中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需要安装在机架板子正中间吗?

其实没必要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