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倒飞重心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固定翼正飞重心调好的情况下,在倒飞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重心高度不一样需要用升降舵来补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无法解决吧,,倒飞就是需要推杆

网友A:
这个其实是正常的,飞机正常飞行的时候飞机的机翼的升力向上,跟重力平衡,因此可以平飞。当你倒飞的时候,重力跟机翼升力都是向下的,因此飞机自然会向下偏,这时就需要升降舵调整飞机的飞行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正常的,飞机正常飞行的时候飞机的机翼的升力向上,跟重力平衡,因此可以平飞。当你倒飞的时候, ...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我说的是3D机,机翼是对称的,没有升力的问题的。

网友:
都会有一点影响的,或多或少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安装角度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安装角度有问题吧

恩,有道理,值得考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