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max x8续航只有10分钟,准备换个机架

楼主(2015-08-03):
sky max x8 机架
tm air 350 双层8动力
naza v2 + iosd
飞越两轴云台 + 小蚁
奥姆威 600mw图传
ace 4s 5300电池

全套2350g,续航10分钟,飞控电压保护,负载电压14.2下来,下来后电压14.8左右吧

现在准备提升续航时间,想换六轴机架,又不想浪费这套动力,500轴距不用换动力,重量应该能减到2000g左右,不知道能续航多久?

飞越680的六轴机架可以改成500的轴距不?

网友A:
做个伞折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伞折机架

550的中心板,自己配折叠机臂?有虚位没?求链接

网友B:
额 才10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才10分钟啊

只有十分钟
所以要想办法了

网友:
不想要了记得送我哦

网友:
把下面四个电机,去了,X4就行了,,续航时间就上来了。。没必要8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十分钟
所以要想办法了

精灵2 带3轴云台都有15分钟左右
楼主试试双53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十分钟
所以要想办法了

换个超轻的机架试试
搜一下“轻量级多旋翼飞行器下折叠机架

网友:
原来是多轴啊

网友:
可以改轻量化机架,做X4的,增加续航又不浪费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的中心板,自己配折叠机臂?有虚位没?求链接

机臂折叠件自己搞的,没有虚位且强度很高,另外折叠件也可以用在自己做机架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臂折叠件自己搞的,没有虚位且强度很高,另外折叠件也可以用在自己做机架上

这个折叠件一组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折叠件一组的重量是多少

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