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狗3+如何截取高品质图片

楼主(2015-08-03):
要设定为哪个拍摄模式?如何截取?谢谢!

网友A:
1080P拍摄 然后暂停 然后截图 .然后保存 然后图片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P拍摄 然后暂停 然后截图 .然后保存 然后图片就出来了

这样是可以,但是图片分辨率太底,不知有没有更好模式?

网友B:
不是有拍摄模式。。。可以设定几秒拍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拍摄模式。。。可以设定几秒拍一张

这个要手工按拍摄键的,好象不能自动拍摄吧?

网友:
山狗不知道 小蚁可以设置几秒拍一张 自动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手工按拍摄键的,好象不能自动拍摄吧?

不用,是自动的,就是有个秒表中间样子的。

网友:
虽然没用过GOPOR。。。但我知道 狗可以边录边拍

网友:
有延时或连续拍摄这类的。 我用过,可以自己设定间隔时间,有1s  5s 也有10s  30s间隔的 。 自动拍摄。

网友:
相相片也有protune模式。 类似相机的raw格式,光线好的情况下可以把iso调小画面相对干净些。 色彩之类的也可以调。

网友:
难道狗不可以边拍边录?

网友:
狗三可以边拍边录

网友C:
用延时拍摄模式  分辨率是4000*3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延时拍摄模式  分辨率是4000*3000的

试过,可以了,谢谢!

网友:
你们狗延时拍摄av有输出吗,别人说2秒以上就有,我的黑狗4设几秒都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