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天线后面的箭头指示上下,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5-08-03):
我买的5.8G天线,后面有一个向上的小箭头,我安装时向下了,不知道行不行,影响天线的接收吗,麻烦大家知道的给说一下。多谢了

这是网上的图片

我的天线接口和上向的箭头正好相反,天线接头正装后,箭头就向下了

网友:
发个图啊

网友:
不能换,楼上正解

楼主:
好的,多谢了

网友:
这个天线,我们生产的,向上向下效果是等同的,极化方向都是垂直的,也即垂直极化。但箭头不能向左向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