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图传与SKYZONE视频眼镜问题

楼主(2015-08-03):
最近新入了一款SKYZONE的视频眼镜,但是出了一个小问题,有没有模友遇到过呢?首先=发射用的是欧姆威200mw迷你图传发射(发热好大 烫手)。用之前的欧姆威
原装图传接受,然后插入视频眼镜AV IN 对频后视频很清楚的。
拔掉原装图传接受,改用SKYZONE视频眼镜自带接受,对频后图像非常模糊,都是在
身边距离测试的,换视频眼镜根本看不清画面,雪花严重,画质就像是没信号。(这个
时候也是对好频的,换其他频更是没信号。)
所以是不是SKYZONE的视频眼镜接受和市面上部分厂家的图传发射不太兼容?

设备如下,请用过的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另外楼主的眼镜和图传怎么都是倒置的?200mw发射发热巨大,散热片不能朝下。

楼主:
好的,下午我再换换频点试一下效果  上午换了三个频点 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的眼镜和图传怎么都是倒置的?200mw发射发热巨大,散热片不能朝下。

眼镜放桌子上被动过了,图传是我装的有问题,已经听从意见改过来了!谢谢指导

楼主:
原来换来换去我还是没跳出大频段,现在换另一个好了,谢谢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镜放桌子上被动过了,图传是我装的有问题,已经听从意见改过来了!谢谢指导

图传发热到一定程度之后同样导致信号完蛋~在地面静态测试时常见的现象。

网友B:
兼容的,你好好调一下频吧,这个眼镜调频还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的,你好好调一下频吧,这个眼镜调频还比较麻烦,

好的已经调好,多谢关注!

网友C:
这眼镜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眼镜什么价位?

2K左右

网友D:
这个自动扫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动扫频的啊

8个CH还是需要自己按一遍的 4个BAND是自动扫频的

网友:
接收没问题,我用过AOWMAY和skyzone,图像没问题,你多更换几个频道试试,或者看看接线。

网友:
你最后换成什么频率了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这个眼镜显示画面怎么样?
还有就是头追会不会乱飘啊什么的?

网友:
我跟你眼镜、图传都一样的,就是频不对的问题。我的图传随便怎么装,高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