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加速度计无法校准,是不是长期接电脑稳压板烧了?

楼主(2015-08-03):
进行完第一个水平校准后点next无反应?

网友A:
我碰到过,我忘了是重新刷固件还是重下mp解决的了

楼主:
现在连罗盘也校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我忘了是重新刷固件还是重下mp解决的了

重刷了,可是现在还是一到校准加速度计的时候就卡死

网友:
我的APM飞着飞着油门就去控制,忽上忽下。只能控制其他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