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线的250小鸡,有视频。。。。

楼主(2015-08-03):
首次装机的走线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920
一个字:乱。。。。趁有空,重新整理了一下。现在感觉还可以吧?

大家看看这个状态正常不?还需要怎么优化?

优酷不知道怎么的,30秒后出现刺耳的声音,各位默默的关小音量

网友A:
pcb接收的位置,替你捏把汗

网友B:
图传天线要断的节奏...

网友C:
滚轮式起落架也是亮点啊,赶明儿我也装一个

网友D:
分电板可以不要,天线位置堪忧,图传天线堪忧

网友E:
飞机倒置,重心放下,好飞点吗?

网友:
稳定性不错了

网友:
你这样放 海绵 底部防撞性能是不错 但是 降落的时候特别容易侧翻啊,

网友F:
非常稳,分享一下调机参数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接收的位置,替你捏把汗

厄,天线长度就这么点,不知道放哪。。。目前的位置刚好在铝柱和飞控的间隙卡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要断的节奏...

放哪里好呢?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轮式起落架也是亮点啊,赶明儿我也装一个

看我之前帖子图的脚架,说多都是泪,刚装好到户外飞就给炸断了一个脚,幸好其他东西完好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电板可以不要,天线位置堪忧,图传天线堪忧

分电板考虑过不用,不过用了美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倒置,重心放下,好飞点吗?

不是说低重心飞点吗?暴力降落不炸电机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稳,分享一下调机参数可以吗

我说是默认参数,你信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天线长度就这么点,不知道放哪。。。目前的位置刚好在铝柱和飞控的间隙卡住点,,

铝柱和碳纤维板,都屏蔽信号,离得越近,失控越容易

网友G:
电调应该放上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是默认参数,你信不

打死我也不相信,打不死我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死我也不相信,打不死我就信了

真打不死你,反正你就信了

网友H:
用什么东西把线包扎一下,线太多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什么东西把线包扎一下,线太多太难看

比刚开始好了,不过确实可以用蛇皮包一下更好看,可是没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应该放上面啊

感觉下面好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下面好看点

得考虑耐炸呀

网友:
图传模块别固定。

你应该固定在模块的铜天线座和天线连接位置。

网友:
电机是花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