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95新大疆禅思H3-3D云台

楼主(2015-08-03):
出95新大疆禅思H3-3D云台,1100元出给有用的人,云台买回来安装p2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没有变形 但有明显磕碰不影响使用,功能正常,如完美注意者慎拍,最后一张图能看到缺陷  毕竟是用过的东西,记者大刀请绕道,
             不喜勿喷,
有诚意加维信:138006877

网友:
1300包邮出一个全新的精灵版H3-3D,楼主优先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大疆的H3-3D可否和PIXHAWK飞控配合实用?

网友:
与6楼同问,知道的模友给说说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大疆的H3-3D可否和PIXHAWK飞控配合实用?

这个型号的云台有两种 一种自带控制板随便什么都能挂  还有一种控制板集成在精灵2里的 要用要加大疆的控制板  目测楼主是后者 还是请楼主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云台有两种 一种自带控制板随便什么都能挂  还有一种控制板集成在精灵2里的 要用要加大疆的控 ...

也就是说,如果买这种云台,买个单独的控制板,就可以和PIXHAWK或者APM配合使用了对吗?

网友B:
是的  你具体可以问问大酱的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具体可以问问大酱的客服

在淘宝上问过客服,客服说不行,但是网上有人说过是可以,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网友:
云台是一样的,零售版带PMU模块,精灵配的不带。不管是哪种都必须用大疆的飞控连接才能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精灵版不带模块,只能用在精灵上面,因为精灵本身有内置,普通班带模块可用其他

网友:
好像不能用其他飞控。

网友:
普通其它飞控也用不成。需要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