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8-03):
MWC飞控,上位机上发现4个电机有一个转速偏快。而且校准罗盘也没有用,求解

网友A:
正常现象,一般是由于飞机放置不水平。。装飞机上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一般是由于飞机放置不水平。。装飞机上飞起来就好了。

不是的,我现在就是绑在飞机上,已经校准,但还是有一个电机转速较快,导致还没飞起来就会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一般是由于飞机放置不水平。。装飞机上飞起来就好了。

不是的,我现在就是绑在飞机上,已经jiaozhun但还是有一个电机转速较快,导致还没飞起来就会倒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过的,就是电机的转速不对

网友B:
会不会那个电机或者电调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那个电机或者电调是坏的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