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配什么GPS和OSD性价比好?

楼主(2015-08-03):
大疆V2 原装GPS太贵,有什么推荐的GPS和OSD吗?性价比好的。

楼主:
非凡GPS一个三百多,非凡OSD加GPS一套才一百多,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凡GPS一个三百多,非凡OSD加GPS一套才一百多,有什么区别?

你的V2有GPS么?有的话直接买个OSD就可以用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一百多的OSD+GPS里的GPS模块是不能给V2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2有GPS么?有的话直接买个OSD就可以用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一百多的OSD+GPS里的GPS模块是不能给V2 ...

当时没买GPS,怕干扰,现在想想,干扰直接切手动飞也没事。
大疆GPS太贵,看来只有非凡三百多的GPS了

大疆lite GPS怎么样?V2能用吗?

非凡GPS+穷人OSD+V2这一套可以吧?
或者非凡GPS+大疆miniOSD+V2

网友:
我有个v2的gps和LED,主控和pmu坏了,闲置的,需要的话联系我,5102961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买GPS,怕干扰,现在想想,干扰直接切手动飞也没事。
大疆GPS太贵,看来只有非凡三百多的GPS了

...

可以啊,这样比较省钱。非凡的GPS号称M8N芯片,具体是不是无从考证,但性价比是绝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