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楼主(2015-08-03):
户外爆热,大鸡出勤率太低。可是手痒呀,所以买了台100S,小区草坪上飞飞。
昨天充了5个电,今天首飞。手感还没适应。
做了几个保守的动作,动力不错。几个钟摆,脚架就掉咯。装好再来,自旋翻可以做的,但动作还有点怪,需要适应小鸡手感。
问题来了:  飞侧摆时,飞机突然在空中猛的打斜,失去控制。明显是斜盘乱了的那种感觉    及时空中熄火,掉草坪上。检查,果然,一个舵机坏了!

以上就是我的100S首飞汇报
请问这算是人品问题么?

楼主:
沙花自留

网友A:
5个电内,就可以用新的小鸡飞自旋翻。。。这不是一般的高手,这个阶段,我没想明白为何要HCP100S!只要摔得少,可靠又耐用的其他机型有好几个。所以我想说人(BU)品(ZUO)很(BU)差(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电内,就可以用新的小鸡飞自旋翻。。。这不是一般的高手,这个阶段,我没想明白为何要HCP100S!只要摔得 ...

1.我想但凡3D进阶学员,5个起落内用新机飞自旋翻是极为正常的事情,3分钟内调好3D基本的手感即可尝试。况且,自旋翻仅是3D的基本动作之一。谈什么no zuo no die
2.其它小机型我飞过驰远的100和80。蓝飞翔的100。1S动力是明显偏弱的。
3.虽然450和700家里都有,可是南方暴热,开个十几公里去郊外飞,真心吃不消。日常飞飞,小区草坪就很惬意。这就是为何入100S的原因。

网友:
肯定是大问题

楼主:
升降舵机空中走神了,虽说直线舵机稳定性很高,可是偏被我赶上了这岔子。这两天打算入2枚备用

网友B:
铜套脱出。压回去就行了。。估计你操的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脱出。压回去就行了。。估计你操的太猛了。

谢谢哈,我有空细细检查一下。

网友:
100s 的舵机线很短,受力很容易断,检查下焊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脱出。压回去就行了。。估计你操的太猛了。

看过,是连接拉杆的白色滑块坏了,不通电时可用手上下拨动。

网友C:
我买的100s。。。。都2周了 不全修的一周 还没飞起来超过10秒钟呢  不到10秒就会炸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100s。。。。都2周了 不全修的一周 还没飞起来超过10秒钟呢  不到10秒就会炸鸡。。。

应该找个熟手帮你调一下遥控的参数;调小点舵量就好飞了。等你适应了它的性能再用大的舵量做3D飞行。
我原来刚购机时跟你一样的状态,调好控后很好飞的,加上油门等转速提高后再轻推油门飞机就垂直起飞了,很抗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找个熟手帮你调一下遥控的参数;调小点舵量就好飞了。等你适应了它的性能再用大的舵量做3D飞行。
我 ...

请问一下那个调舵量是不是遥控器上面的副翼和方向舵的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调舵量是不是遥控器上面的副翼和方向舵的行程

对的,就是如此!油门曲线最好调到最低点是0,其余就在70%左右,轻推油门等转速上来后再推点就飞起来了,记得别一下推太大,它会突然串高的;它的动力实在是太猛了。
除了你提到的副翼还有升降和螺距,方向舵量可以是100%;你会发现尾部会锁死的,不会乱动就是一条直线。如果你的油门调成一条45度的斜线,锁尾性能就会不好,这是请教过原厂飞手给的答案。其实,反过来想,无刷电机的就是要工作在高速下才稳定的。

网友E:
5个起落内就能飞自旋翻。。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我飞了快2年现在都还没学会自旋翻。。驰远的原厂舵机很差的,正常使用不炸机的话可以稍微飞久一点,但如果经常炸机驰远的舵机很快就会出现性能下降或故障。。我玩hcp100很早都已经抛弃原厂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个起落内就能飞自旋翻。。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我飞了快2年现在都还没学会自旋翻。。驰 ...

惭愧啊,我真不算啥高手,只是在学习3D的路上。会的动作不多。
按理说驰远舵机还可以的,相比华坑和鸭子150,耐操点,华坑的容易扫齿。只是我手背,中奖了,侧摆中舵机故障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我真不算啥高手,只是在学习3D的路上。会的动作不多。
按理说驰远舵机还可以的,相比华坑和鸭子 ...

白色滑块不通电能滑动就是铜套脱出,你拆一遍看看就明白了。。。不用换。那个很正常。压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滑块不通电能滑动就是铜套脱出,你拆一遍看看就明白了。。。不用换。那个很正常。压回去就行了。

哦,哦。感谢专家哈,我拆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谢专家哈,我拆开看看

铜套脱出不要用手压,很难回去而且用力太大会损坏,或者压到另一头脱出。。。用那白色塑料轻轻压住铜套。。手波动下面的齿,让铜套盯着塑料移动到另一头的边缘,继续拧齿轮,让铜套通过螺母杆的推力一点一点顶回去。。。可以大大延长舵机寿命。。脱出太多次会变松,铜套涂一层薄薄的502干了以后在顶进去,就基本不会脱出了,注意502不要太多,太多会被顶出来。然后驰远的舵机至今我都没换过。一个月换散片碳刷版就行了。。才15块。。。只要控制好铜套脱出问题,驰远舵机换换碳刷版基本是无限使用。绝对良心。。地平线的碳刷版在主板上,磨损就只能扔了。

网友B:
三个月。300起落以上。还是三个原厂舵机。。。换过一个,因为一开始不懂,那个舵机的螺母杆被弄弯了有阻力才换的。后期都直接换碳刷版。一共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脱出不要用手压,很难回去而且用力太大会损坏,或者压到另一头脱出。。。用那白色塑料轻轻压住铜套。 ...

果然是神医,已经搞定。在家试飞正常,改天户外试试3 D
我用尖嘴钳弄的,看来我方法错了。下回遇到这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想但凡3D进阶学员,5个起落内用新机飞自旋翻是极为正常的事情,3分钟内调好3D基本的手感即可尝试。况 ...

按照你的这个看法和标准,我个人意见,直接让论坛90%的飞友变成了弱智。。。

网友:
---------况且,自旋翻仅是3D的基本动作之一。谈什么no zuo no die--------

我一直以为,能飞自旋翻的人不多。

网友F:
照撸主标准 老衲可以直接去圆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撸主标准 老衲可以直接去圆寂了

神僧留步,小弟的本意是说,如果处于3D进阶阶段,那么自旋翻是必须学会的。因为这是自旋类的基本动作。延伸一下的话,自旋高跷,自旋钟摆,自旋刷锅……,以及从多个姿态切入……变化玄妙。
小弟入了100S,新机。简单调试完毕,5个起落内大致熟悉了新机,做几个自旋翻试试手感而已。其余许多动作俺也不会神僧莫怪 阿弥陀佛

网友:
我个人以为驰远的fbl80舵机很好,飞到现在至少500次了,三颗原厂舵机没换过,已经出现跳舵现象了,回头把碳膜换了就搞定了。

网友:
小鸡自旋翻有难度,尾巴和大机不一样,不过能做出来,技术相当不错,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我真不算啥高手,只是在学习3D的路上。会的动作不多。
按理说驰远舵机还可以的,相比华坑和鸭子 ...

不知道你哪里来的结论,驰远的舵机比华歌尔和150的耐操?正常使用,后2者的寿命比驰远长得多,只不过摔了换齿轮有点麻烦。不要告诉我,5个起落就拿没飞过的小鸡飞自选翻,还会频繁摔机。。。
在你说的极其平常的基本3d阶段,150和mcpx bl的爽飞能力和综合费用,都要远胜其他山寨产品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是3D进阶阶段?

网友:
楼主能5电内调试好新机并且用来自旋翻,实在佩服

网友:
求问 什么是自旋翻?怎么做到的??本人新手

网友G(2016-01-12):
引用 网友B:
三个月。300起落以上。还是三个原厂舵机。。。换过一个,因为一开始不懂,那个舵机的螺母杆被弄弯了有阻力 ...

100s这个舵机有不到一毫米的虚位正常吗??
另外这个碳板是不是就是舵机电机旁边焊在电路板上的这个侧条??
怎么左后这个舵跟另外两个不同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00s这个舵机有不到一毫米的虚位正常吗??
另外这个碳板是不是就是舵机电机旁边焊在电路板上的这个侧条 ...

不同步代表行程不对的那个碳板严重磨损。能看见下面的覆铜板了。。。换吧。。。事实证明。碳板其实很耐用。新舵机一定要拆了吧里面的润滑油擦掉。六根弹片细心用刀片拨正。一片碳板保守估计200起落以上。。
一毫米虚位正常的。不过可以减小。螺丝往下拧,拧到只有一丝丝虚位,上齿轮后拨动没有阻力很顺滑的基础上,做到最小虚位。如果三个都有半毫米虚位,你的0螺距附近大奖可能会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是连接拉杆的白色滑块坏了,不通电时可用手上下拨动。

我玩驰远80的机子,100S还没敢上,来凑一下热闹,不知你是不是遇到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舵机可以修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同步代表行程不对的那个碳板严重磨损。能看见下面的覆铜板了。。。换吧。。。事实证明。碳板其实很耐用 ...

不是不同步   刚才试可能设置有问题     我用原厂控飞,刚又试了一下,拿在手上试的,六轴舵机也不回中,大舵量震动很大,而且舵机抽风,跳舵,放地上试,根本起不来,推油门感觉百分之40了飞机才启动,我油门曲线设好了的,摇杆也效准了的,他这控里还有混空,三个值都是65,不知道做什么理解
感度不能调是不??现在没有六轴感觉  起飞飞机就打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是不同步   刚才试可能设置有问题     我用原厂控飞,刚又试了一下,拿在手上试的,六轴舵机也不回中, ...

100S还有6轴模式???!~!。。。。。老衲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还有6轴模式???!~!。。。。。老衲服了

哦,晕,我没玩过,不知道,以为这板子平放的也是36轴都有呢,咋办?飞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还有6轴模式???!~!。。。。。老衲服了

hehe哈哈  见笑了    我这才看清楚   升降舵时左后那个舵机不响应,可是集体螺距跟打辅翼时,就没问题  看情况不是舵机坏了呀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哦  搞清楚了  是遥控器改手时候里面插头搞错了   现在的问题是舵机自己会动   还时不时抽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