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纠结 60cmCAT还是52cm木虾

楼主(2015-08-03):
如题,喜欢小的船,有装过迷你mono(40cm)虾 和 CAT 哪种极速更高?
哪种高速更稳
感觉虾的操控性好些,不过个人觉得CAT比较美,CAT容易翻吗?
动力:
CAT的话就2868电机如果用4S电用多大的KV?配多大的奖?迷你水泵水冷
虾的话就 2445电机3900kv不造配多大的奖,目前mono配的32浆速度不错,由于用的水泵水冷,所以一直电机电调处于冰凉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105    10楼有视 频

已经潜水看过了,主要想了解哪种抗浪能力好些,哪种极速高,还有木虾阻力会比玻璃钢的大很多吗?会不会被水泡久了就坏了?

网友:
高速时cat和虾抗浪性都不好。如今极速主要看动力搭配和调试。

木虾比cat轻巧,但也有水刀 滑撬的阻力,整体阻力不见得比利用空气垫升的cat小。

木板做好防水就不会被泡坏了(船内部可使用水性防水涂料,船外部喷漆)。

楼主:
谢谢!准备入CAT,感觉CAT更不容易插水,而且美美美!60cm的CAT配3665电机3000kv可以么?如果可以,配多大的桨,多大的电池?最好能破百,但能有80已经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入CAT,感觉CAT更不容易插水,而且美美美!60cm的CAT配3665电机3000kv可以么?如果可以,配多大 ...

玩不起内转子,电费贵

楼主:
只是想知道,3665电机,3000kv能用不?用多大的桨,多大的电池,大概能多快?

网友B:
当然可以。3s电  932桨 理论八十左右  4s电能否过百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3s电  932桨 理论八十左右  4s电能否过百不清楚。

932桨?淘宝搜不到啊!只知道432桨,求指导

网友B:
我也只搜到1.6p的,找三叶的D35 P1.9的修小一下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搜到1.6p的,找三叶的D35 P1.9的修小一下替代吧

不能用432。435一类的桨么?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大概多大呢?大概就好...如:435到439这样举例,我都买塑料桨来先试试,在上CNC或者德系桨,最后谢谢回答!

网友B:
32mm桨径大小基本能保证60厘米cat起滑和加速,而且比较省电。如果你目标很明确就是冲极速去的,那就用4S电,桨径选择余地不多,432 作为下限,435可作为上限。

我说的只是个大致方向,每条船都有很多变数(诸如重量、桨轴位、电机扭力、电池放电能力等等),要结合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mm桨径大小基本能保证60厘米cat起滑和加速,而且比较省电。如果你目标很明确就是冲极速去的,那就用4S电 ...

谢啦!等开学就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mm桨径大小基本能保证60厘米cat起滑和加速,而且比较省电。如果你目标很明确就是冲极速去的,那就用4S电 ...

哦,对了,配多大的电池合适?准备用两块串联,放两边,感觉会稳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对了,配多大的电池合适?准备用两块串联,放两边,感觉会稳点...

3665电机三百多克算是比较重,跑高速最好能从电池电调方面控制重量,例如3.5安时 35c(比2.2安时 35c保险系数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65电机三百多克算是比较重,跑高速最好能从电池电调方面控制重量,例如3.5安时 35c(比2.2安时 35c保险 ...

谢谢回答,是两块2S 3.5安时串联?虽然3665重,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嘛,动力大,门板都能上天!抱着这样的心理试试,不行再换2868,因为现在手上有3665的,也有12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65电机三百多克算是比较重,跑高速最好能从电池电调方面控制重量,例如3.5安时 35c(比2.2安时 35c保险 ...

我有一堆45c  2200mah的电池应该可以吧,最大可以99A

网友B:
串联
3665是啥牌子,二极四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堆45c  2200mah的电池应该可以吧,最大可以99A

桨径控制好,使电流不超过电池放电能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
3665是啥牌子,二极四极?

忘记什么牌子了,不过看轴承是nmb的在一个什么东西都摆一个超级马里奥人偶的店里买的...是四级,磁力很强!手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磁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什么牌子了,不过看轴承是nmb的在一个什么东西都摆一个超级马里奥人偶的店里买的...是四级,磁力很强 ...

希望能分享你的制作过程,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分享你的制作过程,祝成功

好的,不过得开学后,大一军训...

楼主:
今日开mini mono,估计联轴器狗骨脱落,停在湖中间...看明天飘得回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开mini mono,估计联轴器狗骨脱落,停在湖中间...看明天飘得回来不...

提控回家?

楼主:
嗯...今天被好心人捡起放岸边的~重庆好心人多啊!

网友B:
粗心发帖发错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心发帖发错地址了

求救,在烟味哪里看到了635一类的6系列桨,和435一类的4系列桨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B:
635就是1.6螺距比,35mm直径,435就是1.4螺距比……

螺距比大了,螺距也大了,螺旋桨每转一圈前进距离会增加,但同时需要更大的扭力支持,电机转速必然会降低,电流也会随之增大。

如果电机扭力大,转速降低不多的话船速可以获得提高,如果电机扭力不算太高,总体速度不一定能提高。

对单桨驱动来说螺距比越大反扭越厉害,还有一点就是螺距比大的桨相对更容易打空泡。一般来说单桨船需要调整好了才尝试使用大螺距比桨。顺带补充一句,1.6螺距比其实不算大,还有2.0  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5就是1.6螺距比,35mm直径,435就是1.4螺距比……

螺距比大了,螺距也大了,螺旋桨每转一圈前进距离会 ...

哦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