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同步

楼主(2015-08-03):
新旧电调不同步接上电源后旧的先有响声完才到新的响!推油门的时候转速慢半拍的!请问各位模友们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
把2个电调转5V线并联接到接收机上,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A:
楼上好主意

楼主:
好谢谢模友指教

网友B:
再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