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将油门调到最低 电机还转,用解锁动作 电机才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3):
四轴将油门调到最低电机还转,用解锁动作  电机才不转,怎么回事?

网友A:
啥飞控呀 naza的话就是这样滴

网友A:
或做电调油门校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下就OK了

网友B:
行程问题可能性不大。gps模式?设置的怠速?记得大疆是这样吧。解锁落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呀 naza的话就是这样滴

NAZA的  我以为飞机失控呢   把我手给打伤了!    油门打到最低能降下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问题可能性不大。gps模式?设置的怠速?记得大疆是这样吧。解锁落锁

嗯嗯 不是行程问题   我没装GPS     现在还不懂什么是怠速    用的NAZA飞控.

楼主:
怠速是什么意思  用的NAZA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呀 naza的话就是这样滴

NAZA       如果我把油门降到最低  飞机能不能飞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做电调油门校准

不是行程问题.  调过了。

网友:
naza就是解锁后电机在转。叫做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不是行程问题   我没装GPS     现在还不懂什么是怠速    用的NAZA飞控.

naza好像就这样。我没用过大疆的。我就有点印象。。。。好像是解锁自己转?你在问问吧。

网友C:
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  naza飞控解锁后怠速 降落后油门最低超过3秒或者解锁后超过3秒  电机將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  naza飞控解锁后怠速 降落后油门最低超过3秒或者解锁后超过3秒  电机將停转

电调我都一个个校准了 ,  一开始的时候 解锁后推油门,  只有两个转  ,于是我把四个电调的行程都校准了  。

网友:
调参里面,改为立即停止,

网友:
我靠 这叫解锁怠速 就这么设计的 防止你解锁后不小心碰到油门发生事故 告诉你我这是解锁状态 最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