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了趟上海,感觉飞机飞得好低

楼主(2015-08-03):
去了趟上海,飞机飞得好低,特别是在机场附近盘旋时,更低啊,建义大家别到机场附近飞,当时就在想,晚上这么低,估计就200米高空,要是碰到飞行器,我就玩完了,不知飞机有没有扫描这些东西的啊,而且上天后,感觉也不是很高,感觉就是800多或一千米高空,能看到地上的一此建筑,

网友A:
貌似机场附近2km是禁 飞的吧,而且那么小的东西雷达也扫不出来,反射面太小,碰到真的是玩完的,飞机撞鸟都会有大事故,总之谨慎为本吧

网友B:
谨慎飞行

网友C:
你感觉200米~~实际没那么低~~一般飞机直到进入到跑道一端的时候都还在100米左右~~盘旋的时候7 8 百米很轻松的

网友D:
盘旋至少千把米,进跑道一般不到一百米,你可以到318那个桥上感受一下,挨着桥就是航路指示灯

网友E(2015-10-25):
替楼主捏把汗

网友F(2015-12-21):
机场周围绝对不能飞,这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真出了问题,不仅犯法,接受制裁,全国人民都要骂你

网友G:
尼个玛,有次坐飞机,起飞45°爬高,然后来了个倾斜转弯掉头,倾斜度也有45°了,就坐在窗口边上看下去,这速度那么慢,这要是失速螺旋咱就完蛋了。。。。玩过航模的知道原理真心怕啊。。。。

网友H(2016-02-01):
玩过fsx:真机起飞不可能45°爬高..最大35°,否则直接失速。(learjet一类小飞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