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ltra Z 三角翼重心位置

楼主(2015-08-03):
跪求Ultra Z 三角翼重心位置和舵量参数

网友A:
感觉这架飞机没有Z84好飞

网友B:
好像就是那根杆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架飞机没有Z84好飞

。。一个是螺旋桨一个是涵道完全不同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那根杆的位置

在那里的话出手就翻跟斗了

网友C:
见图 图上数字单位标错了 是3c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图 图上数字单位标错了 是3cm

为啥上翘?

网友:
2200电池放在第二块盖板下面升降翼对齐后上翘半公分左右这飞翼重心要自己摸索

网友:
不上翘就插地球。这飞机很难飞。我调了N久一直插地球。销量不好的原因。

网友:
重心點在炭桿向機頭方向 10~15mm, 左右舵面向上翹約 5度 (在機身邊有一條綫,上翹至這綫即可,如相片2手指頭向前的位置) 舵面動作上下各 15度.要留意飛這機動力一定要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图 图上数字单位标错了 是3cm

网友:
这个机玩速度绝对爽,4s 2216 2400kv破180,用涵道电机轻松破220

网友:
4S2200电池,64涵道,3500kv,飞blaze破120了,这是保守估计,因为没有测速仪。

楼主:
听飞过的几个模友说是碳杆向机头反向3c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飞过的几个模友说是碳杆向机头反向3cm

楼上都把说明书发你了,你不看吗?

网友:
重心就是说明书所示位置,这机的重点是副翼上翘,翘得不够就是亲吻大地的节奏。话说飞得很快,我用4S1600电池飞,半油门就破百。

网友:
电机2216,4400KV,64涵道,电调80A,实测电流68A.草皮直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把说明书发你了,你不看吗?

说明书的位置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的位置是错的
你真了不起。这款飞机我前后买过四架,尾推的、涵道的都飞过。都是按照说明书调的,也没发现说明书是错的。你太牛了!

网友E(2015-12-05):
是要比说明书的靠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