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玩冲浪者x8,如何减少降落的滑行距离?

楼主(2015-08-03):
玩冲浪者x8,起飞和滑行很舒服,就是降落的时候滑行的距离太长,没办法减速,不像kt腰腿战斗机减速很快,那么如何减少降落的滑行距离?

网友:
开襟翼,设置空气刹车。在么就在地上支个渔网

网友A:
技术问题,我们降落最长5米

网友:
侧滑降高减速

网友:
装个降落伞最快

网友B:
遥控器设襟副翼混控

网友:
没开襟翼,降落速度过快。加上飞机本来就重。所以才滑太远。技术问题。跟开空气刹车没多大关系。开襟翼,降落的时候放襟翼,以低速降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问题,我们降落最长5米

不信

网友(2015-09-13):
波浪滑行

网友C:
不怕摔就直接推升降杆:)

网友:
你们都错了~~我都是用砖头向上面扔下来的这样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怕摔就直接推升降杆:)

模型,那会我就直接推杆了,还推得时间太长了。悲剧了

网友:
开襟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襟副翼混控

这个要怎么实现啊,冲浪者的副翼舵机是用Y线连的,这样也可以做到襟翼副翼混控吗?萌新不太懂,自己觉得应该要两个舵机直接连接收机才能进行混控吧

网友:
你是什么控

网友D(2015-10-14):
人家5米是机腹着地,草降的。

网友:
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给你十米的空地,你能否降下来?机腹着地,恐怕在地上摩擦都超不过5米,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5米是机腹着地,草降的。

草降的机腹着地需要滑5米?不管怎么降,5米我也不信,这个人真会吹牛逼

网友:
1.遥控设备具有襟副翼功能,Flaperon
2.接收机必须6通道以上
3左副翼舵机接入AUX1,右副翼舵机接入副翼Aileron通道
4进入系统菜单,机翼类型(Wing type)激活襟副翼
5.用三段拨动开关就能实现襟副翼功能。
不同厂家设定方法不同,请仔细阅读设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