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解锁后轻轻推一格油门就高速运转了

楼主(2015-08-04):
如题,本人愚钝,新装550四轴一架,配置是:天9二代,550自制小钢炮,3508郎宇700kv,apm2.8全套,电池4s.花了两天时间研究地面站调试校准等一系列工作,现在基本都差不多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飞机一解锁后,轻轻推上两小格油门,电机就立马以高速运转了,至少有全油门的百分之65或者70,拔电用接收机直接电调,油门又正常匀速上升,用地面站里的电机罗盘测试也正常油门匀速上升,坑啊,现在浆也不敢上,求老鸟帮忙啊。
哦,对了,固件是最新的3.21吧好像。

网友:
至少有全油门的百分之65或者70,那到底飞起来没有啊?
油门是飞控控制的,情况正常。至于推两格就到65-70这个数字,不至于,要真到70还没离地,那就该考虑换动力了

网友A:
看看你遥控器的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遥控器的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这个样子的

油门曲线貌似是正常的,还有就是电调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貌似是正常的,还有就是电调校准了吗?

校准了的啊,都校准好几遍了。

楼主:
来人看看啊,要哭了。

楼主:
遥控器油门最高了,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B:
THR_MID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R_MID参数是多少

恢复飞控设置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2015-11-15):
恢复飞控设置是不是按中间那个Reset键?

网友(2016-04-28):
飞起来后旋转吗?如果旋转可以考虑下桨的转向,1 2逆时针,3 4顺时针,我之前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