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X3尾管問題

楼主(2015-08-04):
請問各位兄弟,我買的皮傳版,但皮傳尾管沒有副廠,可以用軸傳尾管截短成皮傳用嗎

网友A:
GAUI X3皮传版的尾管比较长,无法用轴传尾管截短方式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UI X3皮传版的尾管比较长,无法用轴传尾管截短方式代替

奇怪了,怎麼賣家和淘寶賣家跟我說的是反的,皮傳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UI X3皮传版的尾管比较长,无法用轴传尾管截短方式代替

謝謝兄弟回覆,已經經過多方確認是皮傳尾管較短,可以用軸傳尾管截短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兄弟回覆,已經經過多方確認是皮傳尾管較短,可以用軸傳尾管截短使用

应该是卖家和淘宝卖家记错,泰世X3皮带版的尾管比较长,约长二公分左右. 再去问问别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卖家和淘宝卖家记错,泰世X3皮带版的尾管比较长,约长二公分左右. 再去问问别家

是兩公分沒錯,我也在網上查看了,軸傳是325,皮傳是311這樣,我再确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兩公分沒錯,我也在網上查看了,軸傳是325,皮傳是311這樣,我再确認一下

问了原厂,我错了皮带版的”尾管”比较短,但总长比较长,轴传版”尾管”比较长,但总长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原厂,我错了皮带版的”尾管”比较短,但总长比较长,轴传版”尾管”比较长,但总长比较短

不明白,可否解說一下,這下亂了,又短但總長長

网友A:
X3的皮带版全机总长比轴传版总长还长,但尾管是轴传版的较长. 主因是尾管固定点不同,轴传版尾管因最接近大主齿盘,故虽然尾管较长,但机身总长比皮带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的皮带版全机总长比轴传版总长还长,但尾管是轴传版的较长. 主因是尾管固定点不同,轴传版尾管因最接近大主 ...

兄弟,那請教一下,賣家賣我的皮傳機身,但尾管組不見了,給了我他另一台軸傳的尾管組,這當中是通用的嗎,尾波箱不用再買就買尾管或截短就可以了吧

网友:
X3皮带或轴传版,尾管只有长度上的差别,理论上是可以通用

网友B:
折腾,直接买原厂皮带版的尾管就是了。干嘛还要自己去截短呢。没有货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提醒一下金属波箱只能用原厂尾管,副厂尾管厚了你是塞不进去的。(不要跟我提自己打磨一下,我试过了,就差把尾管磨破了。还是不行。而且强度完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直接买原厂皮带版的尾管就是了。干嘛还要自己去截短呢。没有货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提醒一下金属波箱 ...

謝謝,這我有做過功課,於是我買的一套原廠皮傳尾管和一套富麗軸傳尾管,也知道富麗的厚了用不了金屬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直接买原厂皮带版的尾管就是了。干嘛还要自己去截短呢。没有货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提醒一下金属波箱 ...

還有,我折騰是因為想降低成本,我還是炸機狀態

网友C:
去年X3改为皮传,当时还未见有皮传尾管卖。
自己剪短轴传来用的。用水口钳剪3.5CM左右,再用挫刀磨光切口。
感觉挺正常的,就是稍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X3改为皮传,当时还未见有皮传尾管卖。
自己剪短轴传来用的。用水口钳剪3.5CM左右,再用挫刀磨光切口 ...

好吧,如果炸得不多就直接原廠算了

网友:
用塑料尾巴可以用副厂管。副厂貌似粗了0.5mm的感觉。直接买轴传的管,用锉刀比划一下磨 个周圈快断的时候用钳子可以弄断,再用锉刀打磨一下就好。金属波箱的价钱好似是塑料的3倍。我就不相信我一年内会坏三个。至少我现在一个都没坏。

网友D:
尾管是皮传的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管是皮传的长吧

不是,確認過了

网友E:
最近对X3很躁动!我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对X3很躁动!我忍
入吧,別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