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灵2 gps下乱飘

楼主(2015-08-04):
精灵2我把机壳喷成黑色  原本银色的2212电机也换成了黑色  卫星数8颗星的情况下开gps乱飘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是不是有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风呀

遥控也不怎么受控  飘的很厉害  往一个方向飞

网友B:
电机是喷的吗?是的话估计平衡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喷的吗?是的话估计平衡影响了

不是喷的  是原厂2212黑色

网友:
重量增加了,加一点感度。

网友:
安装问题

网友C:
敢问楼主机身用什么材料喷的,容易掉不?正打算给精灵改色,白色一飞高,什么都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楼主机身用什么材料喷的,容易掉不?正打算给精灵改色,白色一飞高,什么都看不见了!

塑料喷漆

网友D:
指南针再校准下试试。

网友:
ts喷漆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喷的  是原厂2212黑色

好吧

网友:
Imu高级效准?

网友:
接电脑看下IMU是不是需要校准

网友:
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