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Sbus模式接收器如何接非凡osd

楼主(2015-08-04):
求大神帮助,我接受器是乐迪AT9,osd是非凡n2,飞控是naza,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OSd的油门姿态线。

网友A:
油门线直接插SBUS口的信号口,然后在非凡的管理界面将油门获取修改成PPM输出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线直接插SBUS口的信号口,然后在非凡的管理界面将油门获取修改成PPM输出

我的frsky也是用sbus链接的 试过这么玩 但OSD直接什么都不显示了 拔掉就好了 现在都么有油门和模式两个数据 求解啊......

网友:
哥们,请教一下你的rssi线是(白色)是怎么接的,AT9有rssi输出吗

网友(2016-03-10):
朋友,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嘛?可以指教一下嘛?

网友:
听说升级1.4固件就好了,买了个usb转ttl升级一下,等我弄好了告诉你,咱俩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