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X8-730"

楼主(2015-08-04):
纪念----“X8-730"

        对于喜欢稳定、霸气、动力澎湃、大载重的多轴爱好者,X8是必然选择,自去年12月首飞我的”X8-730"后已爽飞数十个起落,采用的是大马拖小车(挂狗)是为了获得更长的滞空时间,起飞重量4500g,续航可达25分钟左右~
       然而好景不长,6月底终因V2抽风炸鸡,损失惨重,炸鸡后X8被解体,X8倾注了我太多的心血,特发帖纪念~

解体的X8只保留了机架,想出掉或今后适当的时候重新装起来~

网友:
玩嘛 就是不断的维修 我X8摔了又修好了 还要不断测试

网友A:
挂狗长续航?x4 3508挂云台+狗,6s4500,轻松续航30分钟以上,不知道你整8个电机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狗长续航?x4 3508挂云台+狗,6s4500,轻松续航30分钟以上,不知道你整8个电机图啥

比你的安全,

网友B:
问问X8如果用银燕2216电机加乐天20A电调轴距450的话上4s电池这个配置可以不?续航可以上多少?

网友:
樓主的X8是好物啊,個人也獨愛X8...安全性高,拆掉一隻槳根本啥事都沒發生呢!!!

樓主再接再厲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长续航?x4 3508挂云台+狗,6s4500,轻松续航30分钟以上,不知道你整8个电机图啥

稳定、霸气、动力澎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X8如果用银燕2216电机加乐天20A电调轴距450的话上4s电池这个配置可以不?续航可以上多少?

我玩的大多是6S的,你的配置没什么问题,适合小机器,续航则要看你飞机的重量测试悬停电流大小才能计算出,估计不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的大多是6S的,你的配置没什么问题,适合小机器,续航则要看你飞机的重量测试悬停电流大小才能计算出 ...

这样的续航可以上20分钟不?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机越多 也增大某个电机出问题的概率 花的这钱 还不如买更贵的电机或者伞降系统 另外 挂狗不足30分钟真的不够看 我们群400轴距 挂狗台轻松超30 还有冲50 冲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 ...

X8的动力系统无疑会比X4安全,首先是动力冗余大,电极电调相对负荷较轻(大部分的动力故障会来自大负荷工作),再者X8模式在飞控的编写程式中就赋予了动力代偿功能,一旦某轴发生动力故障,飞控会给同轴的电机指令进行加力补偿以维持平衡~也有模友测试过缺桨状态下能正常起降的范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 ...

赞同 我当初就是过于迷信X8的安全性 结果飞控抽风 惨炸

理论上X8一个电机甚至对角线两个电机发生故障 仍然有安全返回的可能

但是仅仅是可能

发生故障后机身姿态短暂大幅改变 飞控很容易抽风

所以安全性更好仅仅是理论上

更要命的是这个理论上的更安全,反而会有意无意的导致飞手对安全性检查以及飞行中心态的改变,可能造成更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 ...

但是X8飞起来的机动性和震撼力确实远超一般的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 ...

朋友你那群号多少。拉我进去吧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D:
赞同 我当初就是过于迷信X8的安全性 结果飞控抽风 惨炸

理论上X8一个电机甚至对角线两个电机发生故障  ...

飞控抽风是指飞控自身的失控,其导致的炸鸡与X8的结构及性能毫无关系,DJ的V2不明原因的抽风炸鸡是常事,从此远离V2为上策~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挂狗长续航?x4 3508挂云台+狗,6s4500,轻松续航30分钟以上,不知道你整8个电机图啥

你说说的X4是轴距多少的X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x8就比x4安全 说实话 你见过论坛里谁报告过真的因为6或8轴失一轴救机的 再说了 从概率上讲 用的电 ...

那有没有六轴挂狗能超30分钟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