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好飞吗

楼主(2015-08-04):
最近退450直机了 想飞一飞固定翼 飞450之前也是新手 当然
模拟器
肯定是有撸的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好飞不好飞都是相对的,很大程度还是因人而异。它和直机比,虽有很多的不同,但毕竟有机翼,万一出现动力问题,只要有一定的高度,靠滑行也可以降落。真炸鸡,一般机型要比直机损失小。你既然飞过直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非常的悠闲,比直机简单多了

网友C:
先从塞斯纳炸起,就知深浅

网友D:
直升机退了估计固定翼还要退

网友E:
纸飞机最好飞

网友E:
先看看固定翼飞行原理,应该就知道什么类型的固定翼好飞了。

网友F:
非常好飞

网友G:
直机都能飞,固定翼就不难。

网友H:
来来来 赶紧换个坑再跳

网友I:
很快就会了的

网友J:
入门级的像塞斯那这种很好飞,但是。。。难飞的大有机在。固定翼飞行的难度系数差别很大

网友K:
比直机好飞

网友L:
我都装了两架了,一架海潮,一架小赛。这段时间天气一直是烧烤模式,都还没飞过真机。憋的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