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ab380和雅拓500L选那个 求真心经验

楼主(2015-08-04):
2个机子价格都差不多  听说sab口碑好 很多人推荐我500L  求高手推荐  性能 稳定性 操控 380的桨比450还短?

网友:
新手就别整这些玩意了,老老实实450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或者450L。

网友A:
不建议搞450机型,我入魔时搞的450没有爽飞过,飞一次炸一次,螺丝太细,太灵活,建议入X3或者500L。
X3的配置 DEKO斜盘,KST565X锁尾,Vbar(不要用Kbar,黄,蓝K我都抽风过),Futaba6303接收(副厂也可以),好盈50A V3,差不多3K多。
鸭子500L套机也差不多3600左右,需购买接收。

网友:
新手亚拓450l,土豪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搞450机型,我入魔时搞的450没有爽飞过,飞一次炸一次,螺丝太细,太灵活,建议入X3或者500L。
X3的 ...

多谢大哥指点 都是这样的模友就太好了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
450是正道,听老鸟说的不会错。如果你就爱折腾,那什么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 都是这样的模友就太好了

人家只是说了你爱听的话,不见得是最好的建议,听大家的建议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月收入过万那听谁的都无所谓~五千左右就老老实实450

网友B:
其实吧 450都搞不定的人 后面的机子甭管啥型号都肯定搞不定,玩机对机不了解。调出来的机能好飞?

网友:
你兩台飛過的話,你不會要500了,380十分好飛,比500要定,你不會後悔,歡迎進群了解下 138903269

网友C:
飛過380你不會要500了,新手也沒問題,問題在經濟能力,可以進我們群了解,群號嘛,這理論壇原來連群號都不能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過380你不會要500了,新手也沒問題,問題在經濟能力,可以進我們群了解,群號嘛,這理論壇原來連群號都不 ...

誤會了,之前的回帖看到了

网友:
土豪就不要考虑了 直接380。 米不多 老老实实480级别,练习机,维修成本要便宜才行。

网友D:
富丽465,我的话说完了~

网友:
450吧,米多的话哪个都没所谓

网友:
新手只有450合适 其它的都不要想了,真的是费钱

网友:
可以考虑X3,维修成本低。再上380也不迟

网友:
380不适合唯一一架飞机,除非你飞行水平很好

网友:
去年HP100 BL飞了二三十个小时,今年直接上的二手500,已经一个月了,大概一二百个起落,感觉良好。

网友:
380的脚架是新手的灾难。

网友:
维修成本在都用原厂配件的情况下380基本要多1.5-2倍, 380飞行特性更好(至少对我来说)。
虽说没有什么机子生来就是拿来炸的, 不过如果打算学新动作或主力练习的话,还是推荐450L。380属于那种一飞就能爱上,但是养不起的好机子。

网友:
如果你悬停都没过关的话那还是飞450级别的吧,若四面悬停已经过关了飞380、500L是可以的。没过关就老实飞450级别的吧,为了维修成本也为了安全、炸机是新手的必经之路

网友:
呵呵。。万国450新手路过

网友:
我觉得练熟模拟器后,玩那个机型都没啥大问题

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飞SB380的。我指的是经济能力。更是不能作为入门机!

网友:
所以玩直升机模友都知道,亚拓450L入模必备机型。想玩大机必从小机开始。练习机,炸机成本低,心里压力没那么大。

网友:
看你的口袋深度了,相对来说500级别比450好飞,4级风以下没问题,配件稍贵于450,小炸比450好修理。380你对比一下配件价格吧。还有就是电池了。

网友:
说道电池倒是可以说500级别机器用470桨 3300电池,能和今后600通用

楼主:
谢谢 谢谢 以入手sab 500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既然自己有倾向了就不必问大家了。sab500真不适合只有唯一一部直机的人。

网友:
楼主,上个装机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搞450机型,我入魔时搞的450没有爽飞过,飞一次炸一次,螺丝太细,太灵活,建议入X3或者500L。
X3的 ...

450l大小是不是和480大小一样?

网友:
新手肯定是450L,米爷又有飞行经验的,什么飞机都可以

网友:
飞越/冰人 450。。。
飞鸭子,炸了你买原厂件?

网友:
模拟器练会悬停 然后 ......越大越好~

网友:
有sab380'500还是飞x3多,因为便宜

网友:
  我的练习机

网友:
我的练习鸡!

网友:
买个X3吧,挺好的。

网友:
听说380炸鸡成本高!没敢入手

网友:
380才够骚!!!!!!!!!

网友:
我和樓上一些朋友一樣心態,有380了,但還是入手了一台X3練習,技術未到家,380偶爾飛飛,主力用X3練,X3也的確非常好飛

网友E:
个人意见,还是从450开始入手练习。这和螺丝粗细有毛线个关系?450配件易找、便宜,炸机是必经之路,多修多调,对JJ的了解更深入,并且机型小点,练手更好,450都能练到技术稳定后,再换大机,会更能找到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 450都搞不定的人 后面的机子甭管啥型号都肯定搞不定,玩机对机不了解。调出来的机能好飞?

这位说的在理。

网友F:
见到我以前的570了!好想念!

网友:
380和450都可以,500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到我以前的570了!好想念!

对 我对女朋友都没有对它那么好  哈哈哈  还没炸过

网友:
不要多想,如果是土豪随便选什么,哪怕直接上700都行。如果是工薪那就老老实实用450,一是锻炼装机技术,二是450的副厂件很多便宜,不怕炸

网友:
骚机是用来骚和欣赏的,练习还是用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还是从450开始入手练习。这和螺丝粗细有毛线个关系?450配件易找、便宜,炸机是必经之路,多修多 ...

相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