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C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5-08-04):
电机为什么会转速不同,怎么调整?

网友:
我的也一样,还有你打错了应该是mwc

网友A:
你的什么机型  如果450的话请先用默认参数  你现在这个参数会炸鸡的
电机输出不一致时正常的  飞起来会自动调整   在地面的话切到手动模式输出就基本就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机型  如果450的话请先用默认参数  你现在这个参数会炸鸡的
电机输出不一致时正常的  飞起来会自 ...

这个是默认参数吗?还有,怎么切换到手动模式?我的是用固件刷出来的强制解锁,不是通过遥控器解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默认参数吗?还有,怎么切换到手动模式?我的是用固件刷出来的强制解锁,不是通过遥控器解锁的

这个不是默认参数   i都为0了 飞起来容易自激失控  建议你重置参数
你参考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7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默认参数   i都为0了 飞起来容易自激失控  建议你重置参数
你参考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 ...

现在的问题是尾左的电机转速飞起来前比其他三个都要快很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尾左的电机转速飞起来前比其他三个都要快很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可能你的电调行程不一致  统一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电调行程不一致  统一校准一下试试

我试过单个校准,还是过飞控里的电调校准,还是没用,仍然是这种情况

网友A:
那个 先把你的俯仰 副翼 方向通道中立点调至1500  然后再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 先把你的俯仰 副翼 方向通道中立点调至1500  然后再看数据

能加个好友吗?QQ:364886306,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个好友吗?QQ:364886306,谢谢

这个正常了  你飞起来以后就会自动调整输出 不用担心  还有先不带桨  测试各个通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