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圈自虐活体实验(长文之二,电机)

楼主(2015-08-04):
竟然每个帖子都有字数限制,本想在一个楼里写完的,这下得分开了。
还有就是第一篇修改了以后要审核?看不到了

    我用过的电机不算太多,只好结合这几个说一说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TM2206、Tm2205、LD2204、EMAX1806、cobra2204,每种电机都买了好多,貌似还买到了1806假货,因为外观有区别。。。
目前从能用到完美的组合是:
     naze32(oneshot)+emax 12A(blheli)+Emax1806+5040,我去,装好以后真爽啊,基本无震,基本,,但是有一点挑电池(我手头4s1300、3s1500、3s1800、3s2200、3s2600),电池越重越稳,不过好在能飞了。备注:挂载小蚁力神的情况下,3s1500,悬停3分45秒;4s1300悬停4分钟,话说这是5寸桨的极限了,不要纠结。
   naze32(oneshot)+emax 12A(blheli)+TM2205+5040,这个TM2205一路都是血和泪,下面说,这个组合简直逆天了,完全顺滑无震,而且,最TM重要的是,不挑电池啊,随便换随便飞,动力和效率都比1806高一些,不多可以忽略,毕竟kv只有2000。
  naze32(oneshot)+乐天20A(blheli)+corba2204+5040,同上,完美顺滑,不挑电池

    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耐炸情况、新电机振动、使用感受吧

  a、Emax1806真结实,到现在我手头的还没有一个转子外壳变形的,16个1806坏了俩了,一个是中轴脱落了,一个是线断了。
      但是这个漆包线引线,厂家还是改改的好,剪短了真难去漆。
      新电机平衡控制的很好,不装桨推油门噪音极小。
      naze32下,搭配10A乐天刷bl套用kim参数无法正常使用,搭配Emax12A(bl固件)用kim的参数可以使用,但是挑电池挑得很厉害,也就是不同电池还要自己微调参数。

   b、tm2206,279一颗买的,真TM贵啊,动力强劲,推油门跟踢油门一样的感受。
      新电机无振动,噪音和平衡最好的。
      缺点就是不耐炸,转子一碰就有变形,4个坏了1个,后来降价到179的时候又补了一个,又快坏了。。。暂时闲置,一直用在cc3d上,所以没测试和neze32以及电调的兼容性。

  c、ld2204,巨抗造的电机,我有7颗,只坏了1颗,是我连续两次电机固定螺丝脱落,电机带着桨拧麻花炸鸡,最后把线拧断了。
      目前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扛炸,目测外观竟然无损伤,这电机是我飞的最多的啊,各种不解。
      现在的组合是sunrise20A+2204+6040,+cc3d,没开Oneshot,用波里个波的参数,各种顺滑只要不是超大油门,完全无振动,赶超naze32。
      缺点就是新电机每个电机的噪音和振动都不一样,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其他电机炸一次就这样了,无需多虑。

d、tm2205,原厂家套装配的是10A电调,我拆了对比过乐天10A,硬件几乎一样,乐天是蓝色,TM是黑色,和乐天10A有相同的问题,你懂的。
     搭配10A电调远远不够,最好都上20A的。
     不过我主要用电机了,一共14个,用了8个,没有损坏的,只有一个被磕了个坑。
     可是我就是拿它在Qav250仿原版机架上,用上了乐天20A(bl),简直疯了,调参数上百次,完全无法控制,飞是可以勉强飞,但是距离完美还有一个太平洋的宽度。
     都已经拆下来然后准备半价甩卖了,某天手痒就拆了当时的kimv2+1806+Emax12A的组合,换上了TM2205。
     结果,一个完美组合诞生了,动力、操控完美顺滑,所有之前的问题全都没有了。
     当时就觉得是不是qav250的机架有问题啊,后来才发现,问题出在电调和电机的兼容。。。

  e、corba2204,我搭配的是Qav250仿原版+naze32(oneshot)+乐天20A(bl)+Corba2204,好激动的电机,大神们用的啊,只是才比tm2205轻不到3克,25.6吧好像,我刚开始用,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好,tm2205配乐天20A刷bl震得跟狗一样,换cb2204,接近完美。2300的kv效率应该或更好。新电机的噪音和振动几乎和emax1806在一个水平。当然,这种静静的享受也是炸一次就会消失的。

    目前再总结一下,kim测试过的有Emax2206+乐天20A(bl),迦南测试的是corba2206+乐天20A(bl),以及诸位国际大神们的组合都应该可以用。迦南测试corba2206+dys30a不完美,他帖子里有说。

   电机和电调组合,千万不能随意搭配,不然死得很惨,可能是固件设置问题,也可能是兼容问题。
   有解前暂时不要在naze32上尝试如:乐天10A刷bl+emax1806,或乐天20A刷bl+TM2205这样的组合,非要试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A:
技术贴!支持~正准备装一台QAV250,搞了个NAZE的PBD板,楼主pm个机架链接哇~动力就按楼主的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支持~正准备装一台QAV250,搞了个NAZE的PBD板,楼主pm个机架链接哇~动力就按楼主的配了

机架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支持~正准备装一台QAV250,搞了个NAZE的PBD板,楼主pm个机架链接哇~动力就按楼主的配了

另一个帖子在审核中

网友B:
cobra2206 2100KV +乐天20A已经刷了BL程序修改一下

网友B:
我测试的不是dys20A  是30A不完美出现瞬间失去动力和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的不是dys20A  是30A不完美出现瞬间失去动力和发热严重

好的,我修改一下

网友:
得赞,有些东西是实用,意外的问题多,不是测试,炸机很讲运数。但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架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

大神我有个250的架子用的乐天20没刷,郎宇2207S装六寸桨就飘!用五寸桨就傻稳,各种调无果。换乐天10安,银燕2204六寸桨,悬停没事,急加油2号电机感觉转速高,鸡鸡倾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bra2206 2100KV +乐天20A已经刷了BL程序修改一下

你这个组合不是不能用6寸桨吗,兼容还是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有个250的架子用的乐天20没刷,郎宇2207S装六寸桨就飘!用五寸桨就傻稳,各种调无果。换乐天10安, ...

我注意到同一个组合,不同桨的情况下,PID确实需要调整的情况,但是也有确实不用调整的情况,至少据kim说,他所有的组合都是用的同一个pid,包括emax2206+乐天20A刷bl+6045
而我用emax1806+emax12A(bl),用5寸桨和6寸桨剪短,就需要自行调整PID,达到接近完美的状态,但是并不是完全完美,而且不同电池的pid也需要调整。
你2207+5寸桨,是否挑电池呢?不同的总重也一样稳吗

网友E:
你的帖子老是被删除  能私密留言给我吗? 我是收坏的摄像头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帖子老是被删除  能私密留言给我吗? 我是收坏的摄像头那位

昨天把飞机飞丢了,今天找到了一会还得去树上想办法,抱歉,倒出手来就去找找p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注意到同一个组合,不同桨的情况下,PID确实需要调整的情况,但是也有确实不用调整的情况,至少据kim说 ...

目前只有1300和2200的!由于2200太重不经常用所以没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有1300和2200的!由于2200太重不经常用所以没做测试,

可以试一下,我猜测挑桨的同时,也会挑电池,同时飞行稳定程度也会略有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组合不是不能用6寸桨吗,兼容还是不完美

用6寸不完美  主要pid不适合6寸  我的数据用的国外大神野兽鲍里斯的数据也是5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把飞机飞丢了,今天找到了一会还得去树上想办法,抱歉,倒出手来就去找找pz

要的。。。找到了留言给我 谢谢

网友:
Emax12a现在有好几种,一个是simonk的一个是bLheli的还有一个什么nano系列的,楼主用的是哪个搭配tm2205的?另外我准备使用1306电机,不知道搭配什么电调上3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