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大问题!高手请进看看这样的奇特毛病!!!!!!?????

楼主(2015-08-04):
我收了二手的450直升机,卖家说遥控器要调试才可以起飞,给了份WPS按照表格调完遥控器!然后飞机上电开始测试飞机。我是美国手M2。飞机在0油门向前打杆(升降)结果十字盘的三个舵机(AILE   ELEV   PIT)一起水平上升。十字盘没一点倾斜。打副翼杆十字盘很正常向左右两侧倾斜。问问哪里调试的不对那?

这是图片文件

网友:
那个方向错误的舵机对应的通道反向

网友:
应该是3通道

网友A:
遥控器的摇杆模式选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摇杆模式选的不对吧

咋弄那?

网友:
先确认接收机接线都插对了吗?控的摇杆模式和斜盘模式都选对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通道的方向反了慢慢试试吧! 也可以调下斜盘混控的比率正负  但是默认的数值不用调

c

网友:
我觉得LZ是弄成mode1或mode4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