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发现我的相位臂那里的轴承特别容易挂

楼主:
查看数: 1032 | 评论数: 19 | 收藏 2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5-8-4 13:06

正文摘要:

我几架飞机都是用的FBL结构,都有这样的情况,飞一段时间,轴承转起来就一格一格的了。 装的时候,除了RJX的好一点,其他的都不能使劲拧到底,要不然转起来都是一 ...

引用 网友A:
我的螺丝断在里面两次了

引用 网友B:
个头小,受力方向别扭,所以这个轴承就是相对容易损坏,过去的有副翼机还包括SF臂的轴承也是,打胶带上劲就行了,千万不可拧太紧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打磨横轴两边的铝套吗

这个铝圈可以打磨,就是太薄,手指不好操作,所以我喜欢磨胶圈,用的是那种硬胶圈,容易磨。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轴承的结构。嘿嘿 好好学习学习。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有飞到这么久过。不过我安装横轴时先不大胶拧紧,如果轴承太紧不顺,就把横轴圈用砂纸打磨大约5 ...

请问是打磨横轴两边的铝套吗

引用 网友F:
7075头拧太紧也是一格一格的 有的时候横轴也是 拧的不好 大桨夹也会一格格的
引用 网友G:
亚太地区的直升机厂商,只有JR, Hirobo和雷虎在轴承之间使用轴套。
其他厂家大多使用半牙螺丝。。。
引用 网友H:
两个滚珠轴承对装的话中间是一定要有垫片的,不然螺丝锁紧之后压迫轴承,滚珠轴承在受到比较大的轴向力的话就会死的很快
引用 网友H:
两个滚珠轴承对装的话中间是一定要有垫片的,不然螺丝锁紧之后压迫轴承,滚珠轴承在受到比较大的轴向力的话就会死的很快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RJX520,RJX500,kds 360,以及前两天刚出掉的vwine 旋翼头都是用的两个法兰轴承,中间没有垫圈的设计,fus ...

直机上但凡这种结构的地方,如果拧紧螺丝不顺滑的话,都可以采用加垫片的方式完美解决,垫片的厚度要保证顺滑同时没有框量,这个自己把握,单片垫片太厚的话还得磨噢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是横轴,是相位臂上面的那个轴承,就图上那个。

这样啊,我用的是亚拓的相位臂,觉得还好,没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轴承之间的垫片放了没有?设计的好的话这颗螺丝是可以锁的很紧的

RJX520,RJX500,kds 360,以及前两天刚出掉的vwine 旋翼头都是用的两个法兰轴承,中间没有垫圈的设计,fusion50 倒是用的普通轴承中间有垫圈。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有飞到这么久过。不过我安装横轴时先不大胶拧紧,如果轴承太紧不顺,就把横轴圈用砂纸打磨大约5 ...

不是横轴,是相位臂上面的那个轴承,就图上那个。
引用 网友H:
轴承之间的垫片放了没有?设计的好的话这颗螺丝是可以锁的很紧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大概60~80个起落就不行了,

我的还没有飞到这么久过。不过我安装横轴时先不大胶拧紧,如果轴承太紧不顺,就把横轴圈用砂纸打磨大约5个丝的样子,就可以了,如果太松,就打磨横轴。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这个现象,多上点胶不能宁得太紧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注意到,因为总是炸鸡,修的时候发现轴承还可以的。现在炸得少了,450l飞了大约30起落了,周末打算维 ...

大概60~80个起落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注意到,因为总是炸鸡,修的时候发现轴承还可以的。现在炸得少了,450l飞了大约30起落了,周末打算维护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