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安装在固定翼

楼主(2015-08-04):
apm装在固定翼上有自动平衡的功能吗?

网友A:
自动平衡是个 飞行模式
你可以选择自稳模式
也可以选择 特技模式 也就是 无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平衡是个 飞行模式
你可以选择自稳模式
也可以选择 特技模式 也就是 无自稳模式

真的吗?

网友A:
例如 遥控器六档开关
自稳
特技
定高
定点
绕圈
返航
我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 遥控器六档开关
自稳
特技

好的好的 就是说我不用另外买固定翼飞控了   直接在多轴上拆就好了  固定翼飞控就是有一键吊机 和apm没什么不同是吧

网友B:
APM本来就有固定翼固件啊,你用MP下载安装一下就行了.LZ真是孤陋寡闻发现新大 陆是的,告诉你连车船的都有.惊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本来就有固定翼固件啊,你用MP下载安装一下就行了.LZ真是孤陋寡闻发现新大 陆是的,告诉你连车船 ...

船有吗?

网友:
貌似车和船用一样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