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波纹出现了,求助!!!!

楼主(2015-08-04):
配置:飞跃650机架,大疆lite飞控,4114KV320电机,1555碳纤桨,6S5200电池,山狗相机,云台网上买的三轴云台,波纹一直找不到原因何在,求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wMDg1NTQ0NA==.html

网友:
固定翼飘过。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网友A:
调参数。换减震球

网友B:
把相机下面的泡沫扔掉,相机与云台之间必须固定牢,否则云台会高频抖动。

网友C:
你下面那泡沫的问题。去掉吧 。如果还果冻。在调一下相机的重心。和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面那泡沫的问题。去掉吧 。如果还果冻。在调一下相机的重心。和PID。

相机重心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相机下面的泡沫扔掉,相机与云台之间必须固定牢,否则云台会高频抖动。

相机和云台固定牢固对吧,我以为相机和云台指教还的垫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数。换减震球

换硬点的还是软点的减震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机重心怎么调?

不通电情况下,动相机 能让他在任意位置停住 或者挺住后偏离的位置比较少。 用别的东西做一下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情况下,动相机 能让他在任意位置停住 或者挺住后偏离的位置比较少。 用别的东西做一下配重。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3-09):
波纹有取消的办法,买条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