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250选什么天线比较好

楼主(2015-08-04):
全向天线,蘑菇天线,三.四叶天线,平板天线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用途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是发射用蘑菇头吧 免得炸鸡时候棒子把图传顶坏了
平板可以用在接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发射用蘑菇头吧 免得炸鸡时候棒子把图传顶坏了
平板可以用在接收上

你的头像 你是EVE玩家么

网友C:
蘑菇天线和三、四叶天线是一个东西吧?蘑菇是外壳,里面就是三、四叶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 你是EVE玩家么

不玩eve
以前是cc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eve
以前是ccp的

哇…

网友:
信号强的方向性强。穿越不飞高,所以三叶草发射最合适。方向性最小。最讨厌转到某个方向的时候雪花。 接收我个人推荐四叶草。方向性最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蘑菇天线和三、四叶天线是一个东西吧?蘑菇是外壳,里面就是三、四叶天线。

一样的 就是多个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