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油针是不是应该在鸡头垂直地面的时候调到最高速即可?

楼主(2015-08-04):
主油针是不是应该在鸡头垂直地面的时候调到最高速即可?

网友A:
可以,是的。

网友B:
主油针从大往小拧达到最高转速,为了避免贫油,再多开一两格更好,虽然转速略低,但安全裕度大一些。

网友C:
不用机头垂直地面,水平调就行。你飞机平时都是水平飞,又不是直升机

网友D:
平着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