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调参软件驱动无法安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8-04):
在官网下了lite驱动和调参软件,机器通电,USB接口接入电脑  安装驱动结果一直提示下图这个,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
我也是,至今重装了两次系统,还是不管用,一直用别人的电脑调参

楼主:
找到方法  是电脑系统缺失文件  去DJI官网 常见问题 最下面 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