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哭了,又挂了图,应该拍死我了吧,先给大家道个歉哈,我这犟脾气飞上传完不可。

楼主(2015-08-04):
看图

好了,我的小技巧就这么多,飞机装好了,飞喽。

好了,我的小技巧就这么多,飞机装好了,飞喽。

看到没,前面说了,不要从尖锐部分开始揭,就算剪了也不行!

看到没,前面说了,不要从尖锐部分开始揭,就算剪了也不行!

光太强了,细节没有展现出来,就是上面的小块透明部分被我剪掉了要不然的话就会因为突出的一小块翘起来无法 ...

光太强了,细节没有展现出来,就是上面的小块透明部分被我剪掉了要不然的话就会因为突出的一小块翘起来无法 ...

还有一点就是往往贴纸边上环绕着一圈透明的边,这个还是咱开头说的比量一下,如果太靠近边缘,那么果断剪了 ...

还有一点就是往往贴纸边上环绕着一圈透明的边,这个还是咱开头说的比量一下,如果太靠近边缘,那么果断剪了 ...

像这样的修剪后的就要以修剪的地方为起点开始贴,如图

像这样的修剪后的就要以修剪的地方为起点开始贴,如图

看,多合适。这是没有剪口的样子

看,多合适。这是没有剪口的样子

整体贴好了

整体贴好了

图片有点乱,,慢慢撕开衬纸。

图片有点乱,,慢慢撕开衬纸。

揭开侧边,把咱们预先规定好的起点先粘上,注意衬纸不要豪爽的一下就揭下来,如图所示:

揭开侧边,把咱们预先规定好的起点先粘上,注意衬纸不要豪爽的一下就揭下来,如图所示:

这里先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揭这个贴纸的时候不要从尖锐的形状开始揭,因为尖锐部分本来粘贴面就很小,就 ...

这里先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揭这个贴纸的时候不要从尖锐的形状开始揭,因为尖锐部分本来粘贴面就很小,就 ...

这下一目了然了吧,反正您是甭想留在弧面的正央上,我也知道那样效果更好,但是我敢保证,那样贴好后不出一 ...

这下一目了然了吧,反正您是甭想留在弧面的正央上,我也知道那样效果更好,但是我敢保证,那样贴好后不出一 ...

还是看不出咸淡来,再来张:

还是看不出咸淡来,再来张:

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机翼弧面的预留问题,要么你就在弧面开始的前面贴,这样的缺点就是前面会漏出一大块 ...

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机翼弧面的预留问题,要么你就在弧面开始的前面贴,这样的缺点就是前面会漏出一大块 ...

装机完成,接下来就是贴贴纸了。很多飞机贴纸都是很大的一整张。我从来都是把它们剪开用到哪张剪哪张。剪下 ...

装机完成,接下来就是贴贴纸了。很多飞机贴纸都是很大的一整张。我从来都是把它们剪开用到哪张剪哪张。剪下 ...

在5IMX这么长时间了,光顾着看别人装机,调机,布线等等的,心想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吧。 闲话不多说,开工 ...

 在5IMX这么长时间了,光顾着看别人装机,调机,布线等等的,心想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吧。 闲话不多说,开工 ...

楼主:
没治了,实在不会咱们神坛的图文并用,沙发自己座

网友:
LZ是细致人

不过这种简单的几何色块,要我肯定自己喷漆,这贴纸颜色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A:
粘完之后,看需不需要用电吹风加热一下。把内层的胶熔一下粘得更牢。

网友:
这活很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完之后,看需不需要用电吹风加热一下。把内层的胶熔一下粘得更牢。

最好别吹,因为有的泡沫会变形的,咱们家用的吹风机还行,热风枪一下就完了。

网友B:
其实还有些贴纸技巧,比如用清洁溶剂(我是用酒精)事先擦粘贴表面,尽量不用手指接触粘贴表面,干燥后再贴纸,这样贴上去的贴纸更不容易翘起和脱落。

网友:
多大电机 KV 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些贴纸技巧,比如用清洁溶剂(我是用酒精)事先擦粘贴表面,尽量不用手指接触粘贴表面,干燥后再贴 ...

是哈,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