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来。冲浪者v5机翼链接断了。

楼主(2015-08-04):
麻烦问下各位高手。冲浪者V5机翼链接断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下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天地飞4通道的这个接收机。有效距离是多少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A:
又不飞远!没事的

网友B:
斷了的那裏從來不用。因為只上那兩個螺絲。機翼會走位。插好機翼以後。在機頂那裏兩邊用纖維帶貼一下吧。這樣機翼又可固定。又不走位。可以高速飛。

网友:
用塑料片夹住后再开孔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飞远!没事的

哦。 才学飞。不会飞太远本 本来使用天地飞9通道的。怕提控回家减少损失。所以打算用4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了的那裏從來不用。因為只上那兩個螺絲。機翼會走位。插好機翼以後。在機頂那裏兩邊用纖維帶貼一下吧。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

前后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

用热熔胶。固定了怕携带不方便

网友E:
直接用胶带或者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胶带或者粘死

主要考虑到粘死了  携带不方便啊

网友B:
這樣飛完撕了就可以拆下機翼。方便外帶。熱熔膠搞不好又熔了機。又不可拆。麻煩。

网友:
有一点脑残吧 这样

网友F:
直接扔了换X8吧。。。我就是这么干的。。。X8的机翼安装结构更加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飛完撕了就可以拆下機翼。方便外帶。熱熔膠搞不好又熔了機。又不可拆。麻煩。

嗯看来  只能用胶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扔了换X8吧。。。我就是这么干的。。。X8的机翼安装结构更加合理。。。

...算了吧   将就练手;

网友G:
管是空心的,再找一截实心的插上,一头粘死一头活插。配合间隙控制好。可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H:
我也是直接从外面粘死 的

网友I(2015-10-12):
1.到外面买两个厨房卫生间用的粘钩(越小越好),分别粘到机翼两侧,钩子朝外,安装好机翼后用皮筋勾住,两边的机翼就“合”在一起了。
2.飞这个冲浪别用迷你的四通,超过2百米没保障,你看天线很短啊

网友J:
设计缺陷,一点小塑料片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