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 1固件更新至v1.3.0

楼主(2015-08-04):
Inspire 1固件版本已更新至v1.3.0,可登录http://www.dji.com/cn/product/inspire-1/download下载并更新固件。
概述:
1.    固件版本更新至:v1.3.0

主要更新:
1.    支持飞行器固件回退的功能。
2.    优化DJI GO app视频编辑功能,新增视频编辑器新增高清片段同步功能。
3.    支持HDR拍照功能,支持遥控器连拍功能。
4.    录像过程中断电,不会损坏原录像文件。
5.    增加了对DJI SDK的支持。
6.    优化运输模式;用户可以在挂载相机的情况下让飞机进入运输模式准备状态,拆卸相机以后,飞机自动变形;用户还可以把飞机退出运输模式以后,不断电情况下直接挂载相机。
7.    支持关闭视觉定位系统。
8.    支持失控的时候,选择飞机返航悬停下降。
9.    支持关闭智能电量返航。
10.  支持飞控升级以后,保留原有参数设置的功能。
11.  添加云台用户参数配置,可自行调节云台感度并保留配置。
12.  添加相机无图像输出时候的提示,APP会显示一个“DJI”字样的图片。
13.  增加电机堵转保护功能。
14.  增加通过APP给遥控器升级的功能。
15.  采用了新的电池寿命算法,电池寿命显示会跟充放电数次紧密相关。
16.  电池未学习状态下,电池容量递减,以避免使用中电量突变情况;电池学习成功以后,电量重新计算。
17.  优化电池内部的保护逻辑。

修复:
1.    修改飞控数据记录仪的记录的方式,修复由于存储卡容量不足时,APP提示“飞控数据异常”。
2.    提升飞控整体稳定性。
3.    提升视觉定位系统稳定性。
4.    修复设置遥控器GPSHome点经常不成功的问题。

注意事项:
1.   升级到此版本以后,飞控所有参数都会被重置;以后再升级到更高的版本将不会被再重置;
2.   升级到此版本以后,若需开启IOC,需要先手动切换飞行模式开关;
3.   升级到此版本以后,遥控器不再支持"WM610_xxxx.bin"格式的固件升级包,所以使用原来的升级包不会有反应;后续遥控器固件升级降级通过APP实现;
4.   此版本包含有电调固件升级,升级过程中电机会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LED灯闪烁,此为正常现象,请耐心等候固件升级完成;
5.   升级到此固件以后,可能出现电池寿命显示发生变化,这是采用新的寿命算法导致的,不影响正常安全使用;
7.   关闭视觉定位系统以后,在离地较近的时候脚架会自动下降来保护相机的,如果想要关闭此功能,请关闭智能脚架功能;
8.   云台配置参数保存成功后,云台会发出DD两声表示保存成功;
9.   升级到此版本以后,飞行器固件可回退到V1.2.1.06版本。

网友:
稳不稳定啊?图传还卡吗......

网友:
遥控支持边录像边拍照片的功能了么?

网友:
不知道副控的图传还卡不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