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

楼主(2015-08-04):
猛禽360刚装好,今天调试过程中遇见一问题,请所有用猛禽360新版带分电板的帮忙测一下,你们的电源地与机臂的电阻有多大?我测量电源地与机臂电阻才几k,最初发现问题时电机运行一会,发现一个固定螺丝很热,应该是烫,测量电池负极与机臂有电压5v左右,后来去掉电机固定螺丝电压基本忽略,1v左右,这个怎么回事?有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吗

不是静电,就是因为机臂与电源地之间电阻很小,整个机架就是一个电源地了

网友A:
把接电机的线拔了在测下

网友A:
找不到原因的话,就拿来做导航灯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电机的线拔了在测下

应该跟我电机有关系,电机跟电调焊接一起了,没法拔线,去掉电机固定螺丝后,电机启动时的5v电没有了,这说明啥问题?电机外壳跟3相之间不是隔离的?但是没有那个5v了,我直接量电池正极与机臂之间还是有11v多的电压呀,这个问题正常?所以我想让手上有360机架的帮我量一下这个问题,机臂与电源地之间的阻值,我觉得应该是隔离的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原因的话,就拿来做导航灯的电源

晕,这个整个机臂作为一个电源地真的好吗?

网友B:
我的电机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很热

电机热?能麻烦你量一下电源地与机臂之间电阻吗?

楼主:
问题找到,多谢各位,电机固定螺丝太长,顶到铜线咯,多亏调试发现,谢天谢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10电机?

不是,郎宇x2212,e310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