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ltra Z 三角翼舵量参数

楼主(2015-08-04):
跪求Ultra Z 三角翼舵量参数

网友:
先调小飞在渐渐加大  可以设一下曲线

网友:
送了吧~邮费我出

网友:
舵面上翘15度,舵量以及曲线正常即可。

网友:
我还有个这玩意的尸体。。。。。。。。。。。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会调,烂机,看销量就知道了。永远插地球

网友:
这是爆菊花利器

网友:
一看机型就知道不好飞,新手离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会调,烂机,看销量就知道了。永远插地球

平飞舵面上翘15度,说明书上写的有,你不会玩不代表就是烂机

网友:
这个飞机有两款,是兄弟机型,楼主这款是慢速机型,另外一款是后掠翼,是快速机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飞机是不是可以3涵道,是不是很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飞机是不是可以3涵道,是不是很酸爽…

是的,而且这飞机按说明书装还很好飞,已经飞2架了,速度挺快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