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机子有什么缺陷没有?

楼主(2015-08-04):
网上下的图纸自己PS的涂装,飞出十米开外就侧翻整个倒过来炸鸡了不是操作或者失控问题每次都是这样.XXD2212 6030的桨3S2200电池 翼展80.大神快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尾翼看着像有问题的也就垂尾偏小了点顶多容易偏航,那也不至于突然侧翻吧.蛋疼的很

网友A:
没视频不好分析

网友B:
高大尚玩鸭翼,弱弱问下楼主的电子系统配置

网友C:
老是往一个方向侧翻还是往不同放心侧翻  描述太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尚玩鸭翼,弱弱问下楼主的电子系统配置

你真看得起我,我这鸭翼是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是往一个方向侧翻还是往不同放心侧翻  描述太模糊

不知道是不是侧风的关系老往左翻,飞得距离太短好像还没法右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视频不好分析

帮忙想想可能性,就飞那么点距离我自己也弄清楚.

网友D:
用多少寸的桨?是不是反扭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少寸的桨?是不是反扭力太大了

6030的桨啊,还不能全油门应为桨太软了会抖.记不大清楚加油门会不会爬升了,倒是有可能是重心太靠前扔出去就失速了,可是干嘛要翻转

网友E:
是不是反扭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反扭的原因啊

这...肯定不是,因为我之前用8060的桨飞类似的机型F22都能飞的很好.后来惨遭高压电烧焦了,才做了J20.电网管理员来处理我都不敢说飞机是我的

网友F:
你应当将电机kv降低,换8寸桨,副翼向内延长,让螺旋桨吹风到控制舵面,你描述的问题是没有舵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应当将电机kv降低,换8寸桨,副翼向内延长,让螺旋桨吹风到控制舵面,你描述的问题是没有舵效造成的

我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画这图纸太坑了没验证流都网上去了.这鸡鸡的缺陷是垂尾太小真机是有腹鳍的,垂尾小机身是左右摇摆的跟反扭重叠的时候一下就来个180度翻转看着太诡异了.准备明天加大垂尾应该就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画这图纸太坑了没验证流都网上去了.这鸡鸡的缺陷是垂尾太小真机是有腹鳍的,垂尾小 ...

你想的不太对 依我看是重心问题,因为模友的EPP这个机飞着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和你这个一样。我的SU27之前头轻也有这个问题,向左横滚和舵效低。这个机要头重一些才好飞的,速度也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当将电机kv降低,换8寸桨,副翼向内延长,让螺旋桨吹风到控制舵面,你描述的问题是没有舵效造成的

J20板机的初始设计就是用高KV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的不太对 依我看是重心问题,因为模友的EPP这个机飞着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和你这个一样。我的SU27之前 ...

明天我再验证一下就知道了.我这翻的像被人用手用力拍了一下一样.明天试了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的不太对 依我看是重心问题,因为模友的EPP这个机飞着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和你这个一样。我的SU27之前 ...

今天把垂尾加高加宽就能爽飞了,至于为啥!不唠叨了。谢谢关注。

网友:
我也做过一架,出去就炸
看下平衡反扭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