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保存不了设置

楼主(2015-08-04):
  我的天7控买了1年多了,最近发现调好的参数关机后开机保存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

网友:
我取出电池充电遇到过一次,其他时候没遇到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我的可以储存两个模型的接收参数。换飞机直接控里换模型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能在当前的模型编号切换直升机和固定翼,一切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