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陀螺仪

楼主(2015-08-04):
MB和V8哪个质量好,性能稳定可靠,不容易出故障?这两款有没有听说过质量问题的,哪款抗震性能更好

网友A:
VB容易启动不了。MB抗震些,VB可以调的参数更多些。

网友B:
futaba控用CGY
油机用CGY,原因不解释。。

网友C:
MB 和 V8 都有,感觉都挺稳定的。肯定不可能每一个都没故障,但应该都属于故障率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不会遇上。
据说MB抗震好,自己没感觉,机子都不大,震动本身就不大。

网友D:
看帖子
大Vbar【定速功能】研究(配传统接收机)初步OK。
New

网友E:
V8线性更好,MB够硬,抗震强

网友F:
V8自旋优化 自动微调 各种微调做的很好,。MB手感直接,容错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