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不健康

楼主(2015-08-04):
我的四轴几天没飞,今天无法解锁。接mp显示罗盘不健康,重新校准罗盘时,小红点不跟随转动,apm2.8,罗盘接线测了没有断路现象,gps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没啥,就是坏了,自己单独买个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就是坏了,自己单独买个罗盘

前两天还正常用的,没磕没碰,就自己坏了?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就是坏了,自己单独买个罗盘

可以启用apm2.8的内置罗盘吗?没焊接过罗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启用apm2.8的内置罗盘吗?没焊接过罗盘

罗盘不用焊,有直接插的外置罗盘,这个你用它的gp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不用焊,有直接插的外置罗盘,这个你用它的gps就行了

谢谢,接电后gps上的灯是绿灯常亮,蓝灯闪烁。你是怎么判断罗盘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接电后gps上的灯是绿灯常亮,蓝灯闪烁。你是怎么判断罗盘坏了?

他不是写了 无法解锁 吗

网友C:
磁罗盘被外磁磁化了,消磁处理一下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罗盘被外磁磁化了,消磁处理一下能好

请问如何消磁?还有,哪个是罗盘芯片,gps右边那个八触角的小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罗盘被外磁磁化了,消磁处理一下能好

请问如何消磁?还有,哪个是罗盘芯片?gps右边那个八触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消磁?还有,哪个是罗盘芯片?gps右边那个八触角的?

先用磁罗盘划过小指南针试试如果指针有偏转就肯定是了,某宝上搜消磁器,便宜的几十也能凑合着用,180的就非常好用了,按照说明书操作就行

楼主:
谢谢,已解决。罗盘接apm的一根线接触不好,重新换了插头。